大疆客服请进,IOSD mark2记录数据异常什么情况?

楼主(2014-09-20):
之前看过一个哥们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iosd%2B%CA%FD%BE%DD 没注意,今天导出数据的时候发现情况和这哥们一样。我是S900+A2+iosd2,今天正常飞了四块电池,都是13分钟左右,回来导出的iosd数据大小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但用软件打开发现,许多数据都没有,或者是曲线明显不正常。比如输出m1-m6至少应该是上下浮动的吧,但我这些全是一条直线,包括gps卫星数量也是,要么是0要么是30几,在外飞的时候全是14颗星啊。再说x轴,应该是时间,单位应该是秒吧,但我的x轴全是0.00几什么的,完全不正常啊。接线对照了说明书好几次,完全没问题。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文件大小没问题

文件大小没问题

许多项目都没有数据

许多项目都没有数据

许多项目都没有数据

许多项目都没有数据

另一个飞友也这问题

另一个飞友也这问题

网友:
国外玩家在他们论坛也发过类似的问题,他的A2更神奇,没飞GPS正常有星,起飞GPS0颗星。

楼主:
唉,都没人回复,自问自答一下吧。后来发现是gps上面的can口到iosd上面的那个can线有问题换了一根就好了

网友A:
我早试过原因了,发了帖子跟客服投诉原因还被一群用都没用过,试都没试过就不分青红皂白的5毛喷子说我矫情,最后还被移帖。问题的原因就是Z15N这个最老的云台和A2不兼容,固件有BUG,导致了IOSD2的数据混乱。下图就是没插Z15N云台和插了Z15N云台的数据对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早试过原因了,发了帖子跟客服投诉原因还被一群用都没用过,试都没试过就不分青红皂白的5毛喷子说我矫情 ...

我也是这个问题,问题你说是老的云台,我的时新的GH4云台啊,求解!打电话客服,说我的线没接对,但我就是按说明接的啊!现在概要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问题你说是老的云台,我的时新的GH4云台啊,求解!打电话客服,说我的线没接对,但我就 ...

按照DJI的设计IOSD接在GPS的CANBUS1总线上肯定没错,CANBUS2也没位置给你接线(CAN2预留的接口不一样)所以只有CANBUS1的IOSD上有空余接口,Z15云台只能接在这,加上说明书上也是这么说的。

因此总结下来,就是DJI的固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DJI的设计IOSD接在GPS的CANBUS1总线上肯定没错,CANBUS2也没位置给你接线(CAN2预留的接口不一样)所 ...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啊,我IOSD就是接在IMU中间那个接口,肯定是对的啊!

网友C:
应该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
你好  我这边是DJI一级代理上   如果有疑问 可以打   4007  000  303   全国售后热线

网友A:
云台的技术休假中,打了有何用?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云台的技术休假中,打了有何用?

2880650575 DJI云台客服QQ,我看他今天还在线,可以视频问他。这货没事就还说句英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880650575 DJI云台客服QQ,我看他今天还在线,可以视频问他。这货没事就还说句英语。

这又不是我说的,这个头像一看就知道是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又不是我说的,这个头像一看就知道是谁了吧?

00!他是在家,但也在线。也回答问题,不过这段对话是我问A2的事,他说不是很懂,主要是云台。

网友:
这个问题DJI也不出来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问题你说是老的云台,我的时新的GH4云台啊,求解!打电话客服,说我的线没接对,但我就 ...

我也是gh4云台,记录不上数据应该不是云台的问题。我后来换了跟can线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我的A2也遇到这问题,后来把悟空上工作正常的OSD装到A2上,起初正常可没两天又不行,记录文件看着很大,但读了半天出来就几条横、竖、斜线,固件都是最新版本。返厂有担心耽误时间,郁闷!

网友:
DJI也不来解决下问题啊

网友:
问题还不解决???我也试了,只要插云台,数据就不正常,云台拔掉就正常。 我是IOSD 接在GPS那个口,云台接IOSD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唉,都没人回复,自问自答一下吧。后来发现是gps上面的can口到iosd上面的那个can线有问题换了一根就好了

我线换了3根,都还是老问题,劳驾您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线换了3根,都还是老问题,劳驾您是怎么解决的?

那就有可能是osd硬件的问题。你问问dji吧,我是换了根线就好了没涉及云台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固件有问题

还好我没有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