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后这电池凸起还能充电吗?还能用吗?

楼主(2014-09-20):
没空没飞将电池放冰箱两个月了,刚拿出来,发现之前有些微鼓的电池现在还不鼓了些,但其中一块电池的一个芯最下面凸起了,如图,这不算鼓包吧?这样还能用吗?求大神 应该怎么处理?
刚测了下电压分别是3.53v,3.84v,3.85v。

网友:
我的小机电池尾部凸起后性能会明显下降 基本报废。。。楼主这个不清楚

网友A:
用一下看看,觉得还能放出额定电量的话应该可以用。

网友:
基本费了

网友:
最好不要用!

网友:
我很肯定上面那一块电芯废了

网友:
电池不能冷冻   放到保鲜里才行

网友B:
楼主你听谁说的要把电池冷冻的

网友:
热胀冷缩的原理貌似不可以用在聚合物电池身上吧。

网友:
过几天,那个鼓起的很快就会费掉(虚电,容量大减...)
拆开,把电路板剪断重焊当2S电池, 对2208电机来说,还是很好的。我有一个cell被打爆了,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听谁说的要把电池冷冻的

不是看论坛上说长久不用放冰箱里冷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下看看,觉得还能放出额定电量的话应该可以用。

首先用之前 那还能充电吗?会爆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用之前 那还能充电吗?会爆炸吗?

应该不会,锂电只有发生短路了才会燃烧,而所谓的爆炸,其实是电池燃烧过程中,自身的密闭发生膨胀后,产生的涨裂(燃烧中伴随涨裂),与一般意义上的“爆炸”不是一回事。不过,这样的电池隐患还是显而易见的,最好确认一下是否能用,能用就尽可能用到性能衰竭后丢弃掉。因为除非存放电池的地方阻燃防爆,否则确实是个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锂电只有发生短路了才会燃烧,而所谓的爆炸,其实是电池燃烧过程中,自身的密闭发生膨胀后,产 ...

恩,我先充电试试。

网友:
做充电宝用

网友:
冷藏。。不是冷冻。。。6度和零下18度,区别好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