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降落练习的一点心得

楼主(2014-09-20):
直升机退魔入魔好几次了,最近又迷上了固定翼。从赛斯纳入手,第一课必然是最基础的降落。

练习降落真机也有几十个次了,得到飞场老手的指导,也看了戴氏教学法,懂得了一些基本知识,比如迎风降落,对准跑道,提前收油,离地1米拉升降让后轮先着地,最后速度太慢可能没有舵效要给一点油......在模拟器中努力练习这些点。大有进步,但是总不能保证每次安全着陆,有时会先弹起再落下。

今天早上练习模拟器的时候,有一点感悟,就是要让飞机落地的时候没有速度才能落地平稳,做到这一点就要尽可能让飞机在着陆前飞行距离最远,把速度完全耗尽,落地就不会有冲击,我可怜的舵机可是扫齿好几个啊,现在都换成金属多级了。

要想让飞机着陆尽可能飞得更远(在不给油的情况下),就要让飞机尽可能平着飞,把最后一点吃奶的劲都耗尽,当然就飞得更远一些。最后快落地了,拉一下升降再多飞一点。最后这一拉升降也许因为没有速度而确失舵效,所以要给一点油。个人感觉这个油可以持续地给,直到飞机保持一个后轮先着地的姿态或者平着但速度很慢向前落地为止。

保持向前落在地面上感觉很重要,不能让飞机失速掉下来,那冲击也不小。所以要可以把飞机的速度,高度全部消耗掉,向前着陆。个人的经验,宁可让飞机速度消失殆尽而高度略微有点高,比如离地半米,速度就快没有了,要掉下来。没关系,再给点油让飞机再往前走,拉着升降,这个时候很有一种油离配合的感觉,很爽,有点直升机悬停时多个杆很小幅度配合一样。

模拟器上这么降落成功率大幅上升,明天真飞机再测试一下效果

网友:
失速就完了,带点速度降,着陆前升降别乱动。

网友A:
着地前几十厘米拉升,楼主你那样飞不失速炸机才怪

网友:
简直胡思乱想,多跟老手飞吧,不懂多练多问

网友:
练无动力滑翔去,lz高空把动力关了飞,习惯了无动力滑翔姿态再降,一降一个准

网友:
速度释放一部分通过滑翔,最重要的是最后触地前的那个升降舵的拉杆然后紧随其后的推杆。拉推的好,又漂亮又能轻轻触地,拉推的不好,要么反冲上天重新降落,要么拍在地上,要么弹起来。多练是硬道理。

网友:
高度不要掉得太快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着地前几十厘米拉升,楼主你那样飞不失速炸机才怪

模拟器惹的祸。这样的降落模拟器上很稳。

网友:
   俺来学习! 倾听众家言,优缺谨记下,一朝机在手,成果尽显示。欧耶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今天降落的时候感觉特别爽。

之前的观念有点问题,把速度耗尽确实有失速的可能。

塞斯纳降落的感觉和模拟器不太一样,离地1米左右拉升降,让飞机带着一点点速度后轮先着地,尽可“贴着地”着陆。速度没有被耗尽,落地后再滑行一段距离,感觉特别好。

今天还有一点感触就是,多练模拟器后,感觉真飞机着陆变慢了,有足够的时间来拉升降和补油来调节飞机着陆的姿态。

还要继续练习,今天顺时针降落飞机老是不直,打舵有点不顺畅,可能是练习太少。

网友:
怎么说呢,我感觉楼主讲的真的不是很对。以我自己的理解,和楼主讨论一下。建议楼主从练习低空穿场开始,熟悉和慢慢掌握油门和升降舵的配合。既然是前三点的塞斯纳,尽量练的可以使飞机机头略抬、低速(不掉高度)的从自己前面通过。开始可以飞得高一些,逐步降低。练到飞机离地面很低的慢慢通场,轻柔的降落就不是问题了。至于空中是否要全收油门,这要看你的飞行高度、速度和姿态。新手可以把飞机飞得稍远一些,早一些把高度和速度降下来。练得多了,可以在飞机俯冲时收小油门、同时轻拉升降舵,用飞机机身形成的仰角也可以很快就把速度降下来。

网友:
多练才正道!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我先在是8块电池,飞一圈降一回,逆时针降落比较适应了,顺时针降落时老是飞不直,到眼前还调节呢。

网友:
很好。刚刚练习模拟器,降落不会。

网友:
先记下,慢慢学

网友:
炸鸡才能炸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