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是多少油门起飞?

楼主(2014-09-20):
你们都是多少油门起飞? 我的机机是不是太重了啊?快50%的油门才能起飞  目前用的550异型轴距,2216.kv800电机,1147,APC浆 花牌5100毫安电池  感觉起飞困难

网友:
xa650pro 4108s 600kv  4s 10000    60%油门

网友:
起飞油门肯定要大于悬停油门的

网友:
差不多都这样。

网友A:
什么飞空。naza必须过50%才会起飞

网友:
naza就一定要大于50%,其他的飞控看其程序,

网友:
我觉得怎么也50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空。naza必须过50%才会起飞

pix飞控 好盈四合一电调

网友:
我的是naza v1飞控
油门在50%的时候是不会起飞的
油门在60%-65%之间起飞

网友:
apm要多少来着

网友B:
S500  1.6KG     40%左右吧。。。。。

网友:
我lite 飞控,起飞时要狠推一把,超过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500  1.6KG     40%左右吧。。。。。

我的500,2216  1147百分之50才起飞啊,才1。4kg

网友:
F450 啥都不挂 30%无压力 挂相机后50%左右

网友:
我的是S550 NAZA V2飞控 60%起飞 我一般一把推到60%
话说这跟电机怠速有关?

网友:
我S1000都是油门直接到家

网友:
s500 40左右油门起飞。

网友:
我的是600轴距,也算是异形,55%悬停,1850克,挂了航拍设备,和楼主一样的配置,悬停14分钟,3S5200电池,很重,很担心,不敢高飞低空拍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500,2216  1147百分之50才起飞啊,才1。4kg

群汐4006  680KV      1147桨        4S5100电          铂金30A         S4V2        天地飞9      S500机架     除了群汐(感觉一般)有一个电机有点缺陷,其他还好。什么都没挂1.6KG。。。。。。。。之前总是脚架松动,小炸过断了一次脚架,有点不喜欢这个机架了---脚架总是修修补补的。今天把脚架按了点泡沫棉,瞬间又喜欢她了。。。。。今天测试来回不停的飞3.8报警12+分钟 ,估计3.6报警怎么也要接近20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群汐4006  680KV      1147桨        4S5100电          铂金30A         S4V2        天地飞9      S500 ...

http://tieba.baidu.com/p/3179106302我的都在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tieba.baidu.com/p/3179106302我的都在这里

飞越650怎么样?最近纠结飞越650 和H4  6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越650怎么样?最近纠结飞越650 和H4  680

也不错,总的来说就是h4问题多一些,因为结构问题,问题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