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选什么电池

楼主(2014-09-20):
准备买futaba14sg,在网上看了下电池,原装电实在是太贵了,买完控米不多,就想买个副厂电池,看了一下有达普,ACE和一个格式代工的黑色包装电池,就这三个比较常见。有哪个大神推荐一下,哪个比较好?

网友A:
買新控是跟原廠電池吧,用回它,原廠電池不錯,很用.

网友B:
不用买电池。原厂电池足够用了,飞两三天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买电池。原厂电池足够用了,飞两三天没有问题的

可是没有原装的1800B电池啊

网友:
又不是天天泡着飞,控本来就不是非常耗电。如果非要换电池,当然是ACE.差电池把控烧了可是很划不来的啊

网友:
原装电池非常耐用。天天飞一次6个起落,能用一个礼拜都不止!!!!

网友C:
我买的topgun的life控电,很好用啊,上次充电还是年初……一直没用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topgun的life控电,很好用啊,上次充电还是年初……一直没用完

年初。。。一直没用完。。。。。

网友:
买个锂铁电池就行了。。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新控是跟原廠電池吧,用回它,原廠電池不錯,很用.

我打算用原厂1800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topgun的life控电,很好用啊,上次充电还是年初……一直没用完

不是吧,你是不是一直没飞过啊,年初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你是不是一直没飞过啊,年初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啊

隔三差五模拟器 周末出去飞飞  还真是就没用完,现在都还是6.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三差五模拟器 周末出去飞飞  还真是就没用完,现在都还是6.7V………………

霸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原厂1800B了

你需要打算甚麼,買新控跟來的電池就是這個.

网友D:
用这个控玩模拟器怎么样?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控玩模拟器怎么样?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可以用模拟器的,要专门的线,3000多RMB玩儿模拟器非常大材小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