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型飞机为什么要做个前掠翼 有什么气动优势还是单纯就是好玩

楼主(2014-09-20):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只是下反角。

网友:
对于真机,前掠翼主要优点是能提高飞机低速时的机动性能,在不使用鸭翼的情况下做到堪比鸭翼的机动性能。缺点是在高速情况下阻较大,且机翼容易变形震荡。
对于低速飞行的模型飞机,应该跟普通飞机没太大区别,可能打俯仰时候更灵敏些吧。

网友:
小学时候曾经用轻木做过两架橡筋弹射自由飞(2000年前开始玩航模的人都知道那个套件),一架是前掠,一架是后掠,机翼面积完全一样,加配重调好(因为配重,前掠的重量略微大一点),无论手掷还是弹射,都是后掠的滑翔性能要更好。至于给持续动力的飞机,就没有实验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是下反角。

前掠翼,无上反角

网友:
头会不会重了?

网友:
3楼说的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B:
好玩前掠翼模型最有名的估计是alula,很好飞,失速时不会螺旋,而有些后掠飞翼会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玩前掠翼模型最有名的估计是alula,很好飞,失速时不会螺旋,而有些后掠飞翼会螺旋

前掠翼导致的失速时不会螺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掠翼导致的失速时不会螺旋??

附面层在翼根先分离,理论上来说失速时副翼还有舵效,不容易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