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GH4,果冻暂时解决

楼主(2014-09-20):
用4K模式拍的,好多果冻啊,怎么回事呢。

昨天下午,把飞机的桨叶松紧调整了一下,GH4画面设置成MOV格式,然后再飞,貌似就没有果冻了。给大家看看画面(忽略云台操作)

网友A:
下载完看的,实在看不出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完看的,实在看不出果冻!

原画4K有果冻,这个是1080P的。看来以后还是用1080P拍吧。

楼主:
是的,感觉有震动,云台和飞机都是新的。

网友B:
再调调,也许能调好,看你造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调调,也许能调好,看你造化了。。。

感觉桨有点紧,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回头松松看,反正胶圈和减震垫都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桨有点紧,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回头松松看,反正胶圈和减震垫都是好的。

实在不行就换质量好的非折叠桨,或者更换自制加厚的一体化上中心板,或者更换全金属折叠件,,,,总之,不能退货或者出掉就只有再投入改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换质量好的非折叠桨,或者更换自制加厚的一体化上中心板,或者更换全金属折叠件,,,,总之, ...

这一来他不如直接买1000来的快。同时失去了900的本质。
===========================================楼主,***(监控)去youtube参考一下,有国外玩家介绍减少震动的方案,同时也有4K标准的视频可参见,4K,高分屏看近乎看不出果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来他不如直接买1000来的快。同时失去了900的本质。

问题是S1000也不能保证一定能调试好呀,其实,真要长久做航拍,还是自制结实机架最可靠,起码万一损坏了,自己能随时修好,经济又实惠,总之,好看的未必好用,好用的一般都不好看。

网友:
云台软了也会酱紫,the mass亮了……

网友:
这就是古董效果?  新人学习了

网友:
没原视频,看不出很大震动,我的也有震动

网友D:
建议楼主用1080P拍吧,也许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用1080P拍吧,也许好些

1080P也许好些???那客户买GH4云台和GH4相机是干嘛用的?用来拍1080P?????
你们做代理的能不能把机器调好了再卖给用户?如果能这样,保证你生意红火。

网友E:
日,我已经列好清单准备购入呢,这让我如何是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日,我已经列好清单准备购入呢,这让我如何是好呢?

只看疗效不看广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80P也许好些???那客户买GH4云台和GH4相机是干嘛用的?用来拍1080P?????
你们做代理的 ...

我们可以提供安装服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可以提供安装服务的。

提供安装服务也未必能消除大疆产品自身带来的隐患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