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如何控制无刷云台俯仰?

楼主(2014-09-20):
无刷云台接上精灵2的飞控F2就不能水平,不接F2飞机后仰云台可以水平(用遥控调俯仰是可以的)。在淘宝360买的,有用过的朋友吗,这是怎么回事啊,求指导,不胜感激。

看精灵2说明书说的是遥控器X1通道是用来控制俯仰的,是不是俯仰控制线应该接在X1通道上呢?而X1通道又是哪个接口呢?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控制应该2个线就够了,

网友A:
无刷云台应该有自己的陀螺仪,不需要接飞控了。直接接到接收机通道上面去就行

网友:
反正我没成功。最后装了h3-3d

网友B:
楼主真是无知
来让我告诉你把
你这个无刷云台自己有控制板
不用再接飞控了
你应该接的是遥控的接收机
在飞控中心板的下面
dr16接收机
另外这个飞控叫做naza v2!

网友:
请连接调参校准X1即可,然后观察调参列表那,扭动X1此时列表x1的变化,观察云台俯仰最大的角度范围,记住数值再到云台设置那填入即可控制理想的俯仰角度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无知
来让我告诉你把
你这个无刷云台自己有控制板

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刷云台应该有自己的陀螺仪,不需要接飞控了。直接接到接收机通道上面去就行

不懂不要乱说,精灵v2的飞控想控制俯仰必须接飞控F2

网友:
爪机没法图文并茂,实在不理解加我Q 1123372818  备注云台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懂不要乱说,精灵v2的飞控想控制俯仰必须接飞控F2

sb
那是连接舵机云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b
那是连接舵机云台

真可笑 ,自己看这云台的说明书吗    不懂装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可笑 ,自己看这云台的说明书吗    不懂装B

大哥我其中一架飞机
就这配置
自己改的
我能不知道吗
无知
还说明书
装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其中一架飞机
就这配置
自己改的

你搞不了只能说明你智商问题    我自己都在用
给你看下人家的吧

精灵遥控上加了俯仰控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51432

网友:
现在的精灵1跟精灵2都是用NAZA V2飞控    调参不一   精灵2的调参应该取决于 垂直限位 跟 水平限位 这两个值

楼主:
兄弟,你的话我没完全明白。我的云台设置现在是这样的,要如何调?

网友:
      上面装懂的没拆过精灵2.他们也许有精灵1或naza-m,悟空等等更NB的dji产品。精灵2绝对不是用naza的飞控,尽管两个飞控的外观相同,调参软件和固件都完全不兼容。而且精灵2很多选项都关闭了。比如舵机云台的控制频率,等等。再比如你要想换个其他牌子的遥控。如果遥控不是s bus。你试试能不能装!Dxx的产品策略太阴险了,不用dji的云台其他的牌子基本不能直接安装连接。其实无刷云台不需要连接飞控输出接口。只是dji接收机只有sbus输出没通道输出接口而已。去马云那里搜索sbus解*码*器,把7通道信号解出来。接到上云台试试。其实我之前也是碰这个问题,没能解决后来买了H3-3d的云台,这个方法我后来想通了但也没试过。你不差几十块钱就买个试试吧。

楼主:
兄弟,你说得是啊。我拆过精灵2,也不能用naza M软件调参。F2连接云台俯仰时,我一动机器,云台就俯仰过度,我感觉飞机动作时F2有信号出来,按理只有遥控的X1动作时才该有信号才对。俯仰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楼主:
跪求帮助啊

网友:
也正在想买这个坐台,坐等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话我没完全明白。我的云台设置现在是这样的,要如何调?

楼主,用360的云台俯仰解决了吗?解决了家我qq124648311教我一下好么?谢谢,备注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其中一架飞机
就这配置
自己改的

根据大美宾阳的方法 确实可以控制俯仰了。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网友:
V2飞控的x1通道电位器就是用来控制云台俯仰的 直接接信号线就行了 记得把中间的红色电源线挑了

接上信号线之后 还需要在调参软件中打开云台控制 用X1控制俯仰

至于说接上不稳的 是因为默认云台控制有个sb的感度 那个猜测是给舵机云台用的 默认值是40左右 数值范围是0到100 记得把他改成0就能做到完美控制云台俯仰了

网友(2015-06-09):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说得是啊。我拆过精灵2,也不能用naza M软件调参。F2连接云台俯仰时,我一动机器,云台就俯仰过度 ...

解决了吗?我的也是精灵2,但大疆云台实在太贵了,买不起,请指教一下我这种穷屌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