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14SG控怎么设置一个通控制二个通道舵机

楼主(2014-09-20):
(图片包含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14SG控怎么设置一个通控制二个通道舵机

比如。左后油门的。左右这个通道。同时控制二个舵机。

网友:
有控不懂用,看说明书找程式混控

网友:
模型菜单里面有个可编程混控,还是找份说明书看下吧

网友A:
要是不会混控,你就找个多余的通道从新定义通道内容,把想用的通道设置成控制通道一样的定义就可以,然后把一个舵机插在设置的通道上,另一个在主通道,根据需要在设置舵机反向。

真心要看说明书,不管什么方法都很简单。里面写的很清楚,仔细阅读对日后使用都有帮助,以免碰到问题,没人解答自己抓瞎。
在不会,就买Y线。

网友B:
简单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在LINK里的FUNCTION菜单。你这图是日本手 左杆左右是J3,如果你把5通道的CTRL设置成J3,那你接个舵机在5通道上,就达到一个左杆左右控制两舵机的目的了。如果你把CTRL设置成遥控器上标注的开关编号,那么相应通道的舵机,就由相对应的开关控制。混空的基本设置原理就是这样,14配有中文说明书的,自己去翻吧。

网友:
Y线最简单

网友C:
方法各楼都说了,很全面,不过很好奇11年注册的,不至于如此之菜吧?!

网友D:
左后油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法各楼都说了,很全面,不过很好奇11年注册的,不至于如此之菜吧?!

坑爹的英文啊。。

网友C:
即便专业英语8级的,futaba的控也不会设置的,要看手册,另外也有中文版手册了。。。

网友:
不是有不坑爹的中文么?

网友E:
初入论坛问一个非常小白的问题...之前看过有人说遥控最好是一步到位  当时介绍的是2-3K的一个控吧  什么名字记不清了
后来看到大多数都买的天地飞9  原因是性价比高么? 想知道这种2-3K的控和飞9这种不到千元的有什么区别?找不到答案麻烦了...

网友:
Y线最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会混控,你就找个多余的通道从新定义通道内容,把想用的通道设置成控制通道一样的定义就可以,然后把 ...

是的。要认真读。可是我看这一百七十多页就头痛。草草看了一次就不想在看了。

现在控能用一些功能,就不去研究了。会玩了。就不爱去弄这些功能了。呵呵。

不过谢谢你和这里回复的热心朋友。昨天晚上在群里有朋友帮我弄好了。和你说的方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在LINK里的FUNCTION菜单。你这图是日本手 左杆左右是J3,如果你把5通道的CTRL设置成 ...

谢谢现在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后油门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左手是油门。。。。。。。

楼主:
是的。控的菜单都是英文, 就是有说明书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入论坛问一个非常小白的问题...之前看过有人说遥控最好是一步到位  当时介绍的是2-3K的一个控吧  什么名 ...

是的。我也不知道。就知道这个不错就入手了。我是用这个功能玩车的。大S方向是双舵机。所以就需要二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便专业英语8级的,futaba的控也不会设置的,要看手册,另外也有中文版手册了。。。

是吗。还好没学到八级。呵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