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电调应该放在哪呢?

楼主(2014-09-21):
正在组装680中,开始纠结了,电调到底放哪里合适呢?放电机底的话电机座下面不平,放电机坐侧面的话电调太宽,考虑要不要放中心板上?会影响散热么?玩过680的大神给点意见吧

网友A:
马达座长出来的碳片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尽量不要放在电机的正下面,炸机时易受损,建议固定在电机内侧的碳板上,炸机倒扣也相对安全些!

网友C:
能放中心版的就放中心板、尽量减轻机臂的压力

网友:
请老鸟出来科普下。

网友:
我也在纠结,不过我是650四轴

网友:
侧面散热不如上面,安全也不如上面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放中心版的就放中心板、尽量减轻机臂的压力

都放在中心板上好乱的样子呀,搞个四合一电调能好看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座长出来的碳片上

放到那里我总怕碰到高速旋转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要放在电机的正下面,炸机时易受损,建议固定在电机内侧的碳板上,炸机倒扣也相对安全些!

谢谢谢!这个太好了!长知识了!

网友:
我也遇到麻烦了,电机4114,碳片上位置不够,而且还是接头处打不了弯。怕碰到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要放在电机的正下面,炸机时易受损,建议固定在电机内侧的碳板上,炸机倒扣也相对安全些!

这样好,还有利于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那里我总怕碰到高速旋转的电机

怎会碰到?桨转起来往上翘的嘛……就是炸机时会断电调线。

网友:
这么长的线果断中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要放在电机的正下面,炸机时易受损,建议固定在电机内侧的碳板上,炸机倒扣也相对安全些!

竟然用香蕉头

网友:
四楼 的方法 最科学。
千万记住:电调与马达的 距离,要越短越好。。

所以:电调 绝对不 放在 中心板,,除非很小的多轴。

网友:
楼上正确  电调放中心板 实数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