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4-09-21):
飞梦2.4G套装
最近一次,突然高频头送了,船没收到信号,失控,油门是全油门,船直插入河底,直到
电池
没电。请问有谁知道飞梦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谢了

网友A:
打开发射机。
按住接收机上的按钮,上电。
LED亮起1秒,之后熄灭(仅1秒时间)。熄灭时松开手。
发射机各通道拨到想要的位置。
按一下接收机上的按钮。
关掉发射,断开接收电,失控保护设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发射机。
按住接收机上的按钮,上电。
非常非常、万分感谢!
无以为报,本想以身相许,可惜路途遥远,就只能够再次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