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请教

楼主(2014-09-21):
用808做穿越,是用100度的广角还是120度的广角?

网友A:
应该要17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170°的吧!
没有170度的哟

网友B:
广角的好。

网友A:
那么就808用来录像,另外弄个170°的作飞行用!

网友C:
通常是5楼的办法...808会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