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电机不能用 2S电池呀

楼主(2014-09-21):
最近把 2S电池用在 2212(KV1400)电机上,飞机飞了几分钟,突然没电了,飞机下来看电池电压都还有3.8V-3.9V

同样把 2S电池用在 2208(KV1100,KV2600都试过)电机上,飞机一直飞到报警器报警(设置:3.6V)
看来 2212电机不能用 2S电池呀

网友A:
不是电机不行,应该是电调不行吧

网友:
不可能吧,怎么会不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不行,应该是电调不行吧

都用的是ZTW 30A电调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电调设置成镍氢模式

网友B:
電調低電壓保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調低電壓保護了.

电调开始,应该自动检测是3s还是2s,我是用到 还有每cell还有3.8v 报警。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是,我的电池时虚电。

网友:
负载太大了

网友:
樓主只要張飛機固定在地上,跟著全油門,用比較淮確的萬用錶測量一下全油門時的電壓就清楚了.

网友(2014-10-24):
正解,负载太大,掉电压太快,换小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