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接飞越狗云台,怎么接线啊?谢谢

楼主(2014-09-21):
天九接飞越狗云台,怎么接线啊?谢谢

网友:
有说明书。飞越官网自己找

网友:
应该好接吧

网友:
先把接收器揪出來(便利做接下來的事),次把遙控器的輸出選擇叫出來,看你要把雲台開關設在哪個位置你就將輸出選項設在那個位置。比如在遙控器面板上你要用AUX來做為雲台的俯仰開關,你就在輸出選項上的FLAP副翼通道或AUX輔助通道上擇一設置為AUX。最後把雲台的PIT線插向接收器訊號端的插口上並扳動AUX開關,如果俯仰有動作,恭喜你、你找對頭了!如果沒動作再另擇其它插口。總的沒幾個插口很容就對應到的。以上只是個原理。參考資料G-2D雲台的PIT線對應RX703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