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 三角翼混控问题

楼主(2014-09-21):
昨晚弄到好晚都没弄明白这个问题~
昨晚装KT F22,从后面看左舵机接1通道 右舵机接2通道 左右舵机装的方向是一样的(拉杆对机头,也试过左右舵机对调装一拉杆对机头 一拉杆对机尾) 然后设三角翼混控,结果发现 1通道变升降(同步上 同步下) 2通道变副翼了....
将左右舵机对换通道也不行....求老鸟指教吖...

网友A:
设置里面把 三角翼混控开出来就可以,动作不对就把通道反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把 三角翼混控开出来就可以,动作不对就把通道反向就可以了

嗯 谢谢 解决了,但是现在副翼左右又反了~~

网友:
副翼左右反了就继续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解决了,但是现在副翼左右又反了~~

调副翼和升降通道反向,不行就把1和2通道换一下在调

网友:
遥控里面的正反再调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反了调控的通道方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了调控的通道方向啊

不是 我是在三角翼混控功能把正负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C:
通道互换,正反互换,四种组合,肯定有一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道互换,正反互换,四种组合,肯定有一种对的

嗯 是的 弄好了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