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22的兼容性

楼主(2014-09-21):
我是4822kv690和飞腾30a   听说两个不兼容易堵。是不是真的??难道真的要铂金么

网友:
帮顶吧。一般都配铂金吧。

网友:
进角设置中高就行了

网友A:
要换也是乐天 铂金已经过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换也是乐天 铂金已经过时了

乐天是不是只能用盘式电机啊?我测试XXD2212 2200KV电机油门在30%左右时运转明显不平稳,到50%左右才比较平稳,也不知道跟电机是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天是不是只能用盘式电机啊?我测试XXD2212 2200KV电机油门在30%左右时运转明显不平稳,到50%左右才比较 ...

因为乐天只有中高进角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