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涵道还有金属涵道飞行的声音

楼主(2014-09-21):
一直以来, 以我的认知,
涵道机在飞的声音, 是取决于进气口到机身内部的设计产生的气流, 而及金属还是塑料涵道,
我不知道以上观点是对还是错的?
一般来说, 虽然金属涵道的动力也比塑料来的要高, 声音符合我想要的效果, 但是电量却是也像倒水一样的快。
对我而言, 我一点都不追求动力与速度, 我追求的是音效, 而及续航能力,
所以我想请问, 如果我把一个塑料涵道换成金属涵道, 原装的叶子跟
电机
保留在金属的涵道上,
这方法大家看可行吗?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可以试一下!

网友C:
不行, 声音是從扇葉出的

网友D:
金属涵道比塑料涵道耗电,声音好,这都是伪命题。
金属材质的涵道筒(还有一些扇叶也是金属的)比塑料涵道的优势是强度高,不易变型!
电机架那个位置是塑料涵道的软肋,无法承受更高的功率,我认为跟这有很大的关系(几千瓦的功率都通过小小的电机逼出来,电机的发热非常可观,足以融化电机架!)因此塑料涵道多数是装小功率的外转子电机。
耗电与否,较客观的标准是用力效来衡量的,就是每瓦产生的推力。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目前厂商大多数标全功率时的推力和电流值,有厂商因此标榜其涵道如何高效,而在实际使用上却没见到有明显优势。因为不同参数的涵道在不同油门(转速)下力效也是不同的,在我所认识的涵道里,多数情况下最高效率的转速区间并不是最大转速的时候。
至于声浪,多数是因叶片数和涵道筒里导流片较多情况下产生。
目前模型的电动涵道还有很多未确定的东西(也许厂商会有较多资料,但都视为机密不公开)
楼主你的想法是可行的,也有人订购金属涵道筒,自行装入电机和扇叶使用,但前提是自己会动平衡!
动平衡不好会影响涵道的工作效率,震动无法抑制,声浪更不用说了。

网友E:
RP金属涵道估计符合楼主要求,动平衡好,金属外壳,塑料桨叶,不过也是电老虎,但是楼主又不追求高推力,可以用5S甚至4S的电池去配他家6S的涵道。另外涵道声音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桨叶产生的乱流引起的,可以试试14叶的涵道,自己做一下动平衡就有很好的声音了。

网友F:
你想的问题其实也是工程师想得到的,但是鱼和熊掌

网友G:
要声效 对推力要求不高的话 那就买RC的涵道 桨叶大螺距的那种 声音不错 电机声音很轻 基本就是气浪声 电流也不算大

网友H:
关于效率,只能说同样一个涵道扇叶和桶,转速越高 力效越低,不好横评 除非你一个个试过来, 同一个电机也是电流越大 力效越低,详情参考德国那个碳纤维涵道厂商的测试数据,都是图标,各种涵道配各种电机在各种不同的电压下运行,直接有力效的那根线.
关于声音, 首先喷气速度太慢就别想了, 其次 电调高PWM频率 电机内转多级(最低4极,再多更好)可以有效避免电机噪音遮蔽你要的声音, 一般换这样的内转子都会重一些(要达到同样的功率)

网友H:
关于效率,只能说同样一个涵道扇叶和桶,转速越高 力效越低.各种涵道不好横评除非你一个个试过来, 同一个电机也是电流越大 力效越低,详情参考德国那个碳纤维涵道厂商的测试数据,都是图表,各种涵道配各种电机在各种不同的电压下运行,直接有力效的那根线.
关于声音, 首先喷气速度太慢就别想了, 其次 电调高PWM频率 电机内转多级(最低4极,再多更好)可以有效避免电机噪音遮蔽你要的声音, 一般换这样的内转子都会重一些(要达到同样的功率)

网友I:
涵道这个东西是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
气浪声与多个因素相关,一般而言,口径越大气浪声更明显,其中还有一个就是与叶片的厚度有关,这就是有时金属叶片涵道声音没有塑料的好听的原因之一;
效率对于涵道非常重要,这个与涵道的设计、材质、安装等等有关;动平衡非常重要,不过一般需要设备调试;魔友可以控制的往往是安装;
金属涵道安装时不宜变形;玻纤的也还可以;
涵道的唇口往往被忽视,但有时它是提高推力的重要因素;经常发现,涵道在未装入飞机时的推力比装入后高较多,认为是进气量的问题,就开作弊孔等,其实忽略了涵道进气口涡流的问题,这个涡流会使得进气量大为降低,导致能耗上升、推力下降,在功率大涵道上越发明显;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还要看飞机的设计,如果飞机进气道设计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就跟好了。
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