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性价比高的航拍相机

楼主(2014-09-21):
几百块入手一个
航拍
相机,求推荐市面上哪个牌子性价比高

网友A:
几百块没好的只能凑后用

网友B:
二手微单 松下GF3

楼主:
我在淘宝上看了G3的,上面说的还可以,680元,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680加个二百多就可以换个狗2了。。。够你用的了。

网友D:
建议够3+ 要买就买好点的

网友E:
别图便宜!用着鹰眼表示挺坑的,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做视频至少上个银狗3吧。

网友F:
贊成銀狗三~

楼主:
看来都是有钱的主啊

网友G:
有的选吗?云台除非自己做个

楼主:
有云台,就差相机了

网友H:
X宝上的山寨狗 便宜, 也够用。

网友I:
差的相机航拍有什么用呢?

网友J:
用山狗吧

网友K:
山狗的画质拍广告片还是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山狗的画质拍广告片还是不行
拍广告片?还山狗?我跟你说,狗族只能自己玩玩。商业用最低也得是微单级别的,建议上GH3或GH4。

网友H:
楼主说的是要求几百块一个就够了, 山狗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好的多了去了。有那钱,还想上5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