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操作问题

楼主(2014-09-21):
本人上周入手了vision+一部。以前没有飞行的经验所以飞的很小心,阅读了所有的说明书,和飞行教程,但是上面对操控的描述很模糊,论坛里也没有人问那么小白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问问大神们。本人使用美国手,飞过几次了,但是有三次因为转弯失控而炸机,我把我的操作讲述下,大神们帮我分析下哪里有问题,正确的要领是什么,我每次失控都是因为前进之后想转弯,每次左右转弯时可能用力过猛,转弯就很急,我是用的左手的左右旋转进行转弯,操作之后机身迅速失控,之后怎么抬油门都没有用,然后左右摇晃着下落,因为飞的不高,而且在土地炸机,所以损失不大,在这里请教大神们一个小白的问题,平时飞行中转弯及改变航向的正确方法望大神们耐心赐教。还有就是我这样操作失控是正常的吗?机身有问题还是就是我单纯的操作不当?是否应该调节感度,感度应该为多少?谢谢,补充一下,以前的码字都发不出去,没有权限,今天又失控了,自由落体,而且摄像机掉落了,请问下,我当时自由落体时电量是17%,是因为电压的原因吗?我这种情况返修要承担费用吗?之前落体了三次,都是带有保护罩的,看网上说保护罩可能引起乱流,所以今天拆了,但是今天注意到电量了,17%之前的飞行很顺利,但是电量低之后,出现油门无力,自由落体,请教大神们,电量低都会这样吗?你们一般飞到什么电量着陆?

网友:
这排线淘宝搜搜吧不行只能售后你懂

网友A:
1.返厂维修好后,升级9450桨,鉴于是新手建议继续使用桨叶保护
2.电池最好20%就降落,很多因素,造成电池性能不佳。。。
3.急转是不会炸鸡的,除非动过感度,或者频繁打杆,简单说就是操作问题。。建议保持原厂设置。。

网友B:
无论如何大疆都不会包赔,所有售后=收费而且需要漫长等待哪怕等一句QQ回复,所有这些我亲身经历,丝毫没有贬低大疆的意思。此次经历我深深觉得大疆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感的企业,我举个例子:大疆把V+宣传词说成会飞的照相机,也就是把这一款产品定位为娱乐产品,“会飞”仅仅是定语,这样很不负责,对于新手完全把理解为照相机,完全忽视这一产品对于新手可能造成的损失以及危害,传统意义上的照相机完全不是这样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也是极其微弱,但是这一款“会飞的照相机”会完全误导新手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返厂维修好后,升级9450桨,鉴于是新手建议继续使用桨叶保护
2.电池最好20%就降落,很多因素,造成电池 ...

谢谢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如何大疆都不会包赔,所有售后=收费而且需要漫长等待哪怕等一句QQ回复,所有这些我亲身经历,丝毫没有 ...

请问排线断了修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维修费需要大概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排线断了修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维修费需要大概多少呢?

返修流程,有快有慢,我的一直都很快捷,基本全部是一周内搞定,猜测慢的基本是扯皮,妄图少花、不花钱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修流程,有快有慢,我的一直都很快捷,基本全部是一周内搞定,猜测慢的基本是扯皮,妄图少花、不花钱修 ...

大大您估计下我这个要吃掉多少米?

网友:
7楼精辟

网友C:
估计你来回的邮费够买几根软排线了,建议上某宝陶一根,自己换上去既快又便宜。另外,百分之十七的电量太低,新固件升级后报警电压由30%改到20%,网上质疑声一片,如果飞得高,每秒下降速度2米,没有到地面就可能炸机了。建议你以后冗余电压还是富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来回的邮费够买几根软排线了,建议上某宝陶一根,自己换上去既快又便宜。另外,百分之十七的电量太低 ...

他这个排线分出来两根,哎,菜鸟搞不懂,不会搜了

网友D:
7楼精辟=7楼辟精!!你们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排线分出来两根,哎,菜鸟搞不懂,不会搜了

搜了一下,没搜到。你到代理商店铺问问看,不行只有求助大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了一下,没搜到。你到代理商店铺问问看,不行只有求助大疆了

排线是特制的,基本无可能买到副厂的。。。只有返厂。。。。

网友:
引用 网友D:
7楼精辟=7楼辟精!!你们懂的。

还是那句话-
心存偏见,世界就窄了一半!
如果急得想要跳墙,可以继续跟帖回复。。。

网友:
感度设置有问题吧,再操作急,也不应该出现你描述的状况啊。

网友E:
这个是低电进入二级降落保护,你没注意电量过低会下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低电进入二级降落保护,你没注意电量过低会下降吧???

二级保护?但是直接就是往下掉啊,这个功能能取消吗?坑爹啊,掉得好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级保护?但是直接就是往下掉啊,这个功能能取消吗?坑爹啊,掉得好快的

我一般剩下30就下来,多停留一分钟多一分钟危险

网友:
我认为有些炸鸡是飞行技术不好造成的,我飞机20年固定翼飞机,飞多轴还有一定的飞行技术的,一味地依赖gps给你辅助,一旦gps信号丢失我们就慌张了,不知道如何控制飞机了。广告里说某某飞机到手就能飞,是指的这飞机不需要客户安装,添加其他设备,固定翼没有练过肯定秒炸,多轴有飞控,gps定位辅助的确很容易上手。所以我认为在模拟器里练练直升机四面悬停很有帮助,练的好可以减少炸鸡事故的发生。纯粹个人想法,可以一笑了之。

网友F(2014-11-09):
飞过直升机的都明白,转弯要和副翼配合打的,简单点说转右的时候左右两个杆都稍微向右,并且不要太急,向左同理

网友G:
亲爱的,你慢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