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大大们,,救我,,

楼主(2014-09-21):
新买的H3-3D装机后严重甩头,升级了固件还是那样子,机架650四轴,,以前用飞越云台可以的,,,请各位大大给些建议性的解答,,谢谢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先把槳平衡做好,電機最好也做一下平衡
機架確實鎖緊,飛越機架螺絲容易鬆動(請特別注意)
一切無問題?再確認震動量起飛約一個人高度,定住用手摸每個機臂確認震動量(此動作請小心有危險)
如還是一樣請更換換黑色最軟的那組減震球試試!
確任震動已經達到最小目標!如果還是搖頭就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槳平衡做好,電機最好也做一下平衡
機架確實鎖緊,飛越機架螺絲容易鬆動(請特別注意)
一切無問題?再 ...

谢谢大大回复,,,用了最软的那组已经不甩头了,,但是果冻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