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自娱自乐,负压水泵配离合的29CC利剑O

楼主(2014-09-21):
自从加装了离合以后,发动机总是过热,索性一改到底,直接加了个负压水泵,影响速度就影响速度呗,新手只能从稳定娱乐开始,现在一个人也能玩,不像以前没离合的时候需要一个人丢船一个带油门才能不熄火。并且可以在水里调整怠速和L针,不用担心在岸上调整时发动机过热问题,H针还是需要一边跑一边调整,玩船到现在只有开始几次中途熄火过用救援船救了回来,现在一直比较稳定,即使出问题,基本上乃也能乃回来,化油器是华博罗813,感觉不能说好用,只能说中规中矩,油耗较高,控是GT3B,暂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发动机是26的QJ机上的29的小松头,改好后缸压强了许多,速度大概10-15KM/H的提升,不求最快只求最稳,希望永远不要再用到救援船,哈哈~~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尽量别怠速停在水里。

网友A:
朋友的船也加了离合,但是离合杯这里总是很烫,至少有200°的样子,貌似 离合有打滑的情况,不知道你这个如何?

楼主:
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离合器的热量带进发动机里去了

网友:
上个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好船,很不错的感觉

网友:
负压泵压力油够,容易拉缸

网友:
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船也加了离合,但是离合杯这里总是很烫,至少有200°的样子,貌似 离合有打滑的情况,不知道你这个如 ...

我也一直用这种离合,新买回来的确会打滑,发出大量的热,最后把甩块弯曲处打磨细一点,使转速不用太高就张开,问题立马没有

网友B:
我只是想知道加不加负压水泵,速度大概差多少? 还有,是不是仿小松26CC的,都可以改成29CC,本人也很想改

网友:
楼主在哪里啊

网友:
离合器打滑 可以换转速更低的离合器甩块弹簧试试看。。。

网友:
这是哪款离合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想知道加不加负压水泵,速度大概差多少? 还有,是不是仿小松26CC的,都可以改成29CC,本人也很想改
...

加不加装负压水泵应该比加不加装离合对速度的影响要小些,本人感觉负压水泵对速度没什么影响,离合对速度的影响的原因我认为是现在能买到的离合设计上并不是很完美,需要较高的转速才能起步,同时又存在离合器打滑的现象,还是感觉baja上的弹簧式离合要好用些
如果是qj的发动机就可以改,因为他本身就是仿小松,26的曲轴可以上29、30的缸头

楼主:
本人是湖北黄石的

网友:
朋友这款船倒是不错以前我已在玩只是装了离合器速度就不怎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