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考场屏蔽器会干扰灰机么?

楼主(2014-09-21):
       学 校  操场 禁止玩灰机,放话出来 让我飞不成,,学校黑涩会,,干不过,,想到  学校用2.4g考场屏蔽器 很厉害。他们该不会,,,,  请教各位前辈,,这东西 对灰机有影响么? 影响多远距离?有什么反制措施么?
   再次感谢!

网友:
为什么要去学校飞?人家的地盘,人家说了算吧?

网友:
换433就不会受到干扰了

楼主:
谢谢, 各位,,那东西  我查了下 ,,是2.4g 全频覆盖 干扰    2.4g 遥控 是跳频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原理上换72M的遥控器可以避免失控,但是,不一定非得在学校飞啊,毕竟是人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操场 偌大 空  再说 人多  我也不会玩,,真不理解,,

飞机场也一样偌大空嘛,问题是保安有他的考虑,又没有什么好处,人家当然先以安全为第一考虑,这种事,万一你有砸到人的时候,他也一样有责任的,所以换位思考下,或者找个关系打通一下,打个招呼,也没啥,

网友:
还有一点,考场干扰不是应该干扰的是手机的900M信号么?怎么是2.4G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那东西  我查了下 ,,是2.4g 全频覆盖 干扰    2.4g 遥控 是跳频 应该没问题吧!

换433试试,都全频干扰了,你跳频跳到哪里都没用,不过估计433也有相应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433试试,都全频干扰了,你跳频跳到哪里都没用,不过估计433也有相应的干扰。

在思考  他在考场 干扰 我在操场会有影响么?

网友:
换5.8G的控

楼主:
学生屌丝 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