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源给个建议

楼主(2014-09-21):
新入了一台406充电器,电源还没有配,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经济实惠点的电源。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的?

网友A:
你要充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充什么电池?

我手里都是3s4s电池,电包还没有配。

网友:
鹰王家有电源  非常好

网友B:
服务器电源改装,价格实惠量又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电源改装,价格实惠量又足

楼上你好,我有服务器热拔插电源,能提供尾部插板的各组电压吗

网友:
鹰王家,呵呵,你去淘宝搜索工业电源吧,全新的明炜、西门子什么的,2手台达,其他不用多考虑了。记得一分价格一份货,基本上1元1w这是规律。符合这个品牌这个规律的,随便你用都不会坏充电器,而且省电。

网友D:
刚买了个中兴27v50a1200电源。淘宝有2手包改240.超值好用比较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个中兴27v50a1200电源。淘宝有2手包改240.超值好用比较静。

给个链接呗

网友:
加好朋才能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你好,我有服务器热拔插电源,能提供尾部插板的各组电压吗

我只有一种服务器电源的改装方法,见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其他的电源改装方法可以在论坛上找找

网友:
tb 搜索  pl8电源,湖北荆门的。我用的台达  27v  50A  很给力,我买的全新的,比旧的贵一百多,我觉得二手就可以了,没必要买那个全新的,除非你要心情

网友(2014-11-04):
                                                                                                    如何挑选电源供应器      PL8可做精确的电源管理,输入正确的规格后充电器只会在可用范围内运作,需要多大的电源取决于你要用多大的电流来充电。    例如以5C同时充2个3S 2200mAh,那表示充电电流为22A(5C×2.2A×2个),换算成功率为245W(3S×3.7V×22A) 加上供应器及充电器损秏及额定80 %运作,至少需要423W(245W×1.2×1.21×1.2) 。    所以供应器可以使用12V、500W(额定40A)或建议24V、500W(额定20A),如果只用6S电池又要40A(1300W)充电,最少是1500W的供应(前提是不能虚标) 。                     电源管理设定表     PL8电源管理最好正确设定,很多人下限电压都设最低(10V),输入最大电流都设最高(60A),不管用什么当电源都选DC Power Supply,用起来虽然很方便,不会常常跳出错误讯息或被限流,但那是不对的,请参照下表设定:    DC Power Supply(或发电机):        MW 1500W 24V: 下限电压22V,上限电流60A。        MW 1000W 24V: 下限电压22V,上限电流40A。        MW 1000W 12V: 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60A。        MW  600W 24V: 下限电压22V,上限电流25A.。
                                                                                                    MW  600W 12V: 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50A。    非工业用电源,上限电流请照上表打8折。    Battery(或充电站)        7S 70Ah充电站:下限电压11V、上限电流50A.、约1300W。        7S 50Ah充电站:下限电压11V、上限电流40A、 约1000W。        6S 70Ah充电站: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40A.、约880W。        6S 50Ah充电站: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30A、 约660W。    若使用C数较大的动力LIPO,下限电压上调1V.电流可上调30%.        24V 100Ah汽车电瓶: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30A、约660W。        24V  60Ah汽车电瓶: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18A、约390W。        24V  40Ah汽车电瓶: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12A、约260W。        12V 100Ah汽车电瓶: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30A、约330W。        12V 60Ah汽车电瓶:下限电压10V、 上限电流18A、约190W。        12V 40Ah汽车电瓶:下限电压10V、 上限电流12A、约130W。如何计算充电电流:    只要电源管理正确设定,充电电流乱设也没关系PL8会自动限流,如果能事先计算是最好。 (供应W×0.85)/充电电压V=可用充电电流A    例如使用MW1000-24充6S电池          (1000W×0.85)/25.2=33.5A    例如使用7S 70Ah充电站充6S电池,      (1300W×0.85)/25.2=40A    例如使用24V 100Ah汽车电瓶充6S电池    (660W×0.85)/25.2=22.2A    例如使用12V 60Ah汽车电瓶充6S电池     (190W×0.85)/25.2=6.4A    用12V汽车电瓶(或汽车发动)来充电,只能以6.4A充6S电池,否则不是电瓶很快就挂了,要不然就是PL8挂。要以10A以上充电且不使用充电站,最好不使用汽车电瓶,直接用小型发电机比较好,随便一台600W发电机都比Pb强,汽车电瓶顶多200W可用。

网友(2015-06-09):
用电脑的电源也行吧,,毕竟老旧电脑很多,,,

网友:
电脑的电源  最经济实惠

网友E(2015-08-04):
涨姿势的好帖,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