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改尾管

楼主(2014-09-21):
如题,是30分钟前改的,改了不锈钢尾管,希望炸的时候不用老是换尾管,技术有限,希望各老模嫩模拍砖

网友:
又是不锈 钢

网友A:
实心碳纤管走外线就很好了。

网友:
照片拍得好

网友:
我也这样的,这样很好,炸不断,而且可以用皮线,重量也没什么增加

网友:
就是太贵了,10块一根!!主要是只此一家,其他没有!!

网友:
我也买了,还没有换,如果还是不行我就买20根碳杆备着

网友:
不说真看不出是不锈钢的尾管。我的经验是干脆双尾管,一根炭杆0.5克左右,再也不坏了。

网友:
万一炸弯怎么办,虽然说不容易炸弯

网友:
求不锈钢尾管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心碳纤管走外线就很好了。

貌似淘宝上没有实心碳方管吧

网友:
圆的就可以用。
两头缠上一两圈卫生纸,滴上502,干后削成方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淘宝上没有实心碳方管吧

有的,看这
  • 浙商-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淘宝上没有实心碳方管吧

2.5的实心碳纤维杆才几块钱一条,一条能做很多条尾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