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控改免电池模拟器成功,发帖庆祝

楼主(2014-09-21):
从朋友那里拿了一个国产小共轴用的坏控,控外观纯仿Futaba 4VF,手感还是不错的。因飞机摔坏,控闲置,导致电池漏液,成为”烂尾“控。朋友今天报怨商品模拟器(非加密狗)摇杆手感差,用加密狗又担心设备损耗,4VF免电池的加密狗最好了,单是4VF友停产。我突发奇想,将加密狗集成到控里,通过电脑USB口统一供电,好像可以解决朋友的难题。

遂拆控。发现与事前预想一致。PPM电路为5V稳压块供电,与目标又进一步。

”烂尾“图

”烂尾“图

楼主:
控内部电路板图。国货,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途中黄色飞线是控原装的,红框内还有手工切断铜箔的位置。连大学生实习作品的品质都比不上啊,呵呵

电路板局部

电路板局部

楼主:
不吐槽了,开工。首先连接12V电源,用示波器找出来PPM信号线。见图中蓝色框内,集成电路U2的第九脚

PPM型号输出端

PPM型号输出端

楼主:
然后挑断脚筋,错了,是5V稳压块的输出脚(小红框内)。

楼主:
然后将 5V电源端、地线和PPM信号分别焊上三色线中的红色、黑色和白色。找出原先做的”千红“版加密狗,红线接USB的红线,黑线接USB的黑线,白线接加密狗的PPM信号端。再把电压表头的两根线连到红黑两线。这样,插上电脑时,表头显示USB电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示连接是否正常。最后,打上热熔胶,开机连接凤凰5,校准、测试模拟飞行一次通过。改装大功告成。

楼主:
最后跟堂哥4VF合个影,

网友:
看到首页图片,比例变了,好宽的遥控!,我还以为正儿八经的一体控要来了,然后被耍了。

楼主:
手机拍的,拍照技术一般,见谅。呵呵

网友:
好技术,我物理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不过焊功还凑合

网友A:
山寨烂控里面电路做工还不错的。

网友:
楼主威武,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烂控里面电路做工还不错的。

这款还不能算山寨,此品牌现已是国产控的大厂喽

楼主:
尽管是大厂,但是从电路板情况看,质量管控很差,让我想起一位德国工程师对中国ISO9000体系的评价:ISO9000在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谎言

网友:
牛人懂电路
控改免电池模拟器

网友:
16楼来电庆祝

网友:
我有一个朋友送的老Fotuba 72Mhz的遥控器,也想照你这么改一下。
LZ的千红版加密狗是怎么回事,有可以自制的吗?

楼主:
老Fotuba 72Mhz的遥控器,没必要这么改,直接从教连线接口接一个加密狗就行了。千红版加密狗可以自制,见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C7%A7%BA%EC

网友:
太厉害了了,这都行?

网友B:
焊工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