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无法与地面站软件连接、

楼主(2014-09-21):
         今天试了下APM和调试软件连接,但是每次都是倒计时20秒,到零后就显示一串英文,应该是:接收的数据包不齐。
   请教大家伙怎么解决的,COM5,装了几次驱动软件和地面站软件都不行,NET是3.5和4.0都装过了,也是不行,新手东西都装好了,很是着急,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APM只接了数据连接电脑的线,当按连接时,APM闪了下红蓝灯,然后就灭了。

网友A:
换个电脑或者数据线试试呢?我前几天刚买的apm也是连不上,后来换了一根手机线就好了。也许是电脑或者系统不兼容。我的XP GHOST,装好系统后只装了.net 3.5和.net 4.0就可以连接飞控了。实在不行就只有找卖家了,让卖家给你远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脑或者数据线试试呢?我前几天刚买的apm也是连不上,后来换了一根手机线就好了。也许是电脑或者系统 ...

  谢谢,电脑和数据线都换了,软件按过很多遍,但都一个结果,我在找卖家看看。

网友:
数传的话,右上角的数字是57600

网友B:
用数传的话,右上角的数字是,57600连接,如果是数据线的话,是115200连接,大概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数传的话,右上角的数字是,57600连接,如果是数据线的话,是115200连接,大概是这样

恩,谢谢、

网友(2015-01-17):
我的现在也是这样,愁死了

网友(2015-04-19):
我有又出现这个问题了。USB直连和数传都连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