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帖不喜勿喷,关于14sg教练问题

楼主(2014-09-21):
今天刚入了一个14sg,想用它的教练功能,但是可惜手头只有一台futaba,其他都是华科尔,天地飞,想请教一下14sg能不能通过改线的方式来实现给其他品牌控教练啊?
就像天八给天六教练那样改动,还有,谁知道futaba教练口那几个孔分别是什么输出啊?

网友A:
华科尔好像通道顺序不同的;天地飞可以,我用ff9和10c带过老天6,天6二代还有天7。

futaba插孔的线序是控放正,人面对插孔左上角第一个孔是ppm输出,第二个是gnd,左下角是ppm输入,挨着的是电源输出(14sg的输出多少电压就不知道了)。

天地飞的插孔线序论坛搜下吧,前几天还有看到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好像通道顺序不同的;天地飞可以,我用ff9和10c带过老天6,天6二代还有天7。

futaba插孔的线序是 ...

你的教练线是自己焊的吗?只要输出正确,直接接上就能用了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教练线是自己焊的吗?只要输出正确,直接接上就能用了是吧?

我的10c这头是用的模拟器的转接头,天地飞那头是买的以前视频设备用的s端子线剥开改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0c这头是用的模拟器的转接头,天地飞那头是买的以前视频设备用的s端子线剥开改焊的

?????那输出端口不对怎么办?你的线还有吗?能给我发个图片看看嘛?加qq:4057014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输出端口不对怎么办?你的线还有吗?能给我发个图片看看嘛?加qq:405701450

我做的线插头是用热熔胶加热缩套包的拆不开给你看了。另外我不用qq的

你可以直接用模拟器的转接线,一个方头一个小圆头,把外面的塑料切开来重新焊线。焊好后整理好焊头涂上热熔胶再用热缩管包起来,收缩时热熔胶会把热缩管粘住,非常牢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线插头是用热熔胶加热缩套包的拆不开给你看了。另外我不用qq的

你可以直接用模拟器的转接线,一 ...

只要输出信号线对上就可以了,不用再接别的东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输出信号线对上就可以了,不用再接别的东西吧

输入输出信号和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信号和gnd

好的,我试试

网友(2015-05-23):
马克,有用

网友:
楼主怎么样啦,我也面临这个问题,带两个学生,我给他们买天7还是华科尔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