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炸了,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21):
已经是第三次这样无缘无故炸了,精灵2,刚刚装的H3-3D云台

莫名其妙,抖啊抖啊就掉了下来,过程中完全不受控,油门到顶也没有反应

虽然都是0损失,飞远了这样抽一下很恐怖的哦

这个是炸机视频,悬停得挺好的

带OSD的地面录像

掉下来以后电池松了,原地装好电池,直接又飞,又正常了

这个是一个月前的视频,返航的时候抽了,挂的是H3-2D云台,8分40秒开始抽的

网友A:
沒 iOSD MARK II 只靠視頻很難正確判定何種原因!
不過雲台到是蠻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 iOSD MARK II 只靠視頻很難正確判定何種原因!
不過雲台到是蠻穩的!

这种问题我想应该不是我的机子的特例,应该是会是普遍出现的,所以才来问阿

网友B:
给个图片看看,你的精灵都挂什么了,用的什么桨?感度调整过?

网友:
NAZA 就是这样不可靠。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图片看看,你的精灵都挂什么了,用的什么桨?感度调整过?

就挂了H3-3D,200mw图传没了,9寸碳桨,感度都是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图片看看,你的精灵都挂什么了,用的什么桨?感度调整过?

网友C:
很像是电机堵转 特别是降落时很容易出现,我用的NAZA六轴降落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但六轴又缺动力保护功能不会炸鸡,还请楼主斟酌!

网友:
换原厂的螺旋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像是电机堵转 特别是降落时很容易出现,我用的NAZA六轴降落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但六轴又缺动力保护功能不 ...

谢谢宝贵意见,有人也跟我说过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动力不足导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宝贵意见,有人也跟我说过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动力不足导致

原厂没有所谓堵转情况,应该和浆有关,建议用新出的原厂9450,而不是平衡性 差的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没有所谓堵转情况,应该和浆有关,建议用新出的原厂9450,而不是平衡性 差的碳桨。。。

我最后那个视频就是原装桨炸的,应该与桨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后那个视频就是原装桨炸的,应该与桨无关

那就可能和你的降落方式有关,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可能和你的降落方式有关,太快。。。

你看看我第一个和第二个视频,当时根本没有降落,自己就抽了。

网友D:
感觉是电池放不出电了,没办法支撑4个电调同时平稳工作

网友E:
是不是飞到几十米高 不受控 自己往下降啊

网友F:
楼主您好,这是因为动力不足引起的失速。建议楼主更换为新款9450可以有效提升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电池放不出电了,没办法支撑4个电调同时平稳工作

放电问题不好解释,看第三个视频,还是那个电池重新开机,满血原地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这是因为动力不足引起的失速。建议楼主更换为新款9450可以有效提升动力。

谢谢,迟点买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电问题不好解释,看第三个视频,还是那个电池重新开机,满血原地复活了

空中的负载毕竟不一样哦  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飞到几十米高 不受控 自己往下降啊

不是自己降,是抖几下就掉下来了

网友G:
你的遥控是不是改过云台控制钮?

网友:
碳浆不抗风啊

网友H:
出现这种情况,切入手动模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遥控是不是改过云台控制钮?

没改过,精灵就是图整机不折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出现这种情况,切入手动模式试试看。

传说中的姿态和手动模式都试过了,无效

网友I:
一开始悬停稳当的不得了,晃起来云台好的没话说。看着是动力不足炸的。是不是漏电,受潮,进水。

网友J:
我的TM碳桨一点问题也没啊。。。9*3的

网友K:
你电机的声音压根就没正常过……一直在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开始悬停稳当的不得了,晃起来云台好的没话说。看着是动力不足炸的。是不是漏电,受潮,进水。

真想得出来,又不是在大雨中,怎么了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TM碳桨一点问题也没啊。。。9*3的

我也想升级TM,但是找不到与精灵的对比参数,按道理说9*3应该升力不如9443才对我的碳桨是9443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电机的声音压根就没正常过……一直在自激

很想听听正常的是怎样响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很想听听正常的是怎样响的?

正常的声音是持续不变的嗡嗡声,下降速度快的时候会有一高一低的自激声音。你这个,平飞的时候都在自激……基本感度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想听听正常的是怎样响的?

仔细看了一遍视频,楼主不用多想了,下降速度过快,动力不足造成的。因为我发现每次自激都是在你开始下降的时候。精灵挂狗台和狗3图传,降速超过1.5M/S就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常的声音是持续不变的嗡嗡声,下降速度快的时候会有一高一低的自激声音。你这个,平飞的时候都在自激… ...

都是默认的感度,没调过

网友L:
升级TM动力吧  TM2214 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升级TM动力吧  TM2214 电机

试过没?TM的电机倒是不错,大了,但是桨好像就9030,比原装的还小,不知道怎样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试过没?TM的电机倒是不错,大了,但是桨好像就9030,比原装的还小,不知道怎样呢?

动力更足了,效果比原装的电机好些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升级TM,但是找不到与精灵的对比参数,按道理说9*3应该升力不如9443才对我的碳桨是9443

对比参数我也没找到过,实际用下来感觉就是TM的碳桨平衡比原厂桨好多了。。。飞机响应快,但是速度比原来稍微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比参数我也没找到过,实际用下来感觉就是TM的碳桨平衡比原厂桨好多了。。。飞机响应快,但是速度比原来 ...

谢谢,升级的电机和桨在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动力更足了,效果比原装的电机好些的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穿云效果不错啊。。。。

网友:
LZ 飞了多少米呢?

网友:
楼主你好,现在有没有查出来是那个部件出问题了呀

网友:
phantom 2 /phantom 2 vision/phantom2 vision+的新桨全新上市了,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打开包装时大家也许会有点纳闷,这新桨和老桨似乎没什么区别,仔细一看原来Phantom2用的桨是9443,新桨是9450,螺距从4.3inch增加到了5.0inch。
       分享一下尝鲜的体会:

一、外观
       9450与两种9443相比,不管是外观、工艺、桨叶的形状都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一对桨的重量也都是25克,如果不细看桨叶上的型号,很难分辨哪个是Phantom2用的9443,哪个是9450。

二、飞行感受
       虽然从外观上9443与9450的区别很难察觉,但由于增加了螺距,装机飞行的感觉确有明显不同:
       飞行平台:
        Phantom 2、H3-3D、Gopro3、DJI 5.8G图传、iOSD mini,默认感度飞行
1、动力提升明显:
     由于增加了螺距,电机提供的拉力应该有所增加,与使用9443相比,机动性有所提高,操控更为灵活,不过也没有失去使用9443的精准度;
2、机身稳定性没有变化:
     飞行时有3级左右阵风,机身的抗风性能和稳定性感觉不到有什么明显不同;
3、电机温升明显:
     在使用9443飞行时,就算全程航线飞行,落地后电机的温升也很轻微,用手摸仅仅是微温的感觉。但使用9450飞行时,由于螺距增加,电机功率也相应增加,落地后电机明显发热,但应该是属于电机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
4、留空时间有所增加:
     当地由于海拔为1300m左右,Phantom2全负载的情况下,使用9443进行航线飞行,留空时间约为13分钟左右(落地时有20%电量、电压10.8V)。相同的飞行环境,使用9450进行航线飞行,留空时间接近14分钟(同样落地时有20%电量、电压10.8V),留空时间增加了约55秒。不过,目前只使用9450进行了两块电池的飞行,飞行航线、电池性能都会有所不同,留空时间的变化情况还需进一步使用后进行验证,仅供参考。
个人感觉Phantom2加上云台、Gopro、图传和OSD,整机的起飞重量其实已经接近了DJI的2212电机与9443桨配合所能提供的稳定拉力的极限值了,下降速度过快会导致失速估计也与动力裕量不足有关,但是Phantom的轴距已经限制只能使用9寸以下的桨,在桨的尺寸不能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桨的螺距来提升拉力,应该是个很好的办法,不知道这是不是DJI推出9450的初衷?

     经过使用9450进行两个起落的飞行,总体表现满意,轻微的螺距变化,带来了不同的飞行感受,不过是在各种情况下飞行的稳定性,还需进一步使用才能确定。目前使用的固件限制了下降速度,也暂时无法体验使用9450是否能解决下降速度过快引起失速的现象,或者是能提供更快的下降速度。
     后续进一步使用后,再与各位分享。

网友(2014-10-24):
飞得太高,极度不赞同!对自己和他人都不负责!!再一个,个人认为是由于下降速度过快导致螺旋失速。下降时绝对不可以原点垂直下降,一定要前后左右行进中下降。

网友:
貌似最后一个视频从5分33秒开始,精灵就已经进入不稳定状态,云台都不能稳定住画面了。

网友:
GPS受小区磁场干扰

网友:
我的精灵2貌似有你的这种情况,但是没有你的飞机这么抽风,只是下降时会直接掉高度,不推油门就会炸鸡。

网友:
你的浆怎么是黑色的,是不是浆的问题

网友:
我靠   这么简单的问题没看出来么   难道当天的风速怎么样你不知道么?  个人认为当天风太大了  飞机都歪了!有旋流引起失衡!  还是你运气好!

网友(2015-01-08):
楼主,换了什么桨和电机?换了之后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非常

跟我的这个非常类似~~~~~~~非常非常!!!!!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3082&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