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起飞油门和飞行掉高问题

楼主(2014-09-21):
请教一下:     我的配置是:330四轴x模式,dji2212电机、8045桨叶、30a电调好盈天行者、naza v1飞控,2200mah3s电池,整机重量2kg。
     我发现的问题是:起飞油门:90%才起飞!!!以前飞过玉兔和apm,顶多60%就起飞了!这个v1我在550轴距四轴上用过,55%油门轻松起飞。这几次不知道是怎么了。。。请教!
                           前进掉高:离地1米飞行时候,炸了,原因就是推前进,飞机前进时突然掉高,马上拉高,前进30米后拉停,突然掉高,因地势偏高,大约60cm处掉到土地上。捡起收拾后,再次飞行,依然发现动作中掉高问题。请教!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去查查精灵的动力和起飞重量吧。。。还有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A:
90%起飞有点儿跟一级电压保护的说明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起飞有点儿跟一级电压保护的说明相符。

我没用电压保护啊

网友:
1是电压保护,2是起飞重量

网友B:
桨太小了、电机太小了
超载所以起飞油门要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太小了、电机太小了
超载所以起飞油门要很高

这个有道理!

网友:
明显超重

网友:
我的F450整机重1.6就已经比较吃力了,你8寸浆弄2公斤.....

网友:
这小桨小电机,2200电,2KG?你怎么弄的?比一般人的机机重出快一半了,永恒的主题----减重!

网友:
重了,我的F450   3S  5200MAH电池  1200克飞行约17分  1425克时 12分钟  1530克 时只能飞6分钟  且随着重量的增加明显不稳。

网友:
太重了,动力部够,飞机做东西航线时单个电机的负荷要更大,所以突然的高负荷,电机吃不消没更大的拉力了所以航线就要掉高度,2212一般起飞重量在1500克一下,越重飞行时间越短。怎么配知道了吧

网友:
330  两公斤  我晕

网友:
2KG?那么重!2212电机拉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