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大疆V+拍摄照片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4-09-21):
如图5t和v+照片拍摄信息,同样1400百万像素机器,5t分辨率350dpi而v+只有72dpi,是不是相机没有标准啊,只要把照片按比例放大,200万像素机器也可以喊成2000万像素啊?

网友:
左边图片的实际像素约1600万,右边的约1080万

网友:
同上。
你把分辨率乘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像素只能说明档案肥瘦
感光晶片大小
镜头好坏
固件
都有影响

简单讲
一样1200万像素的手机,卡片机,微单,单反
档案大小相近
放大看
相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2014-10-25):
dpi72对于画质没有影响。所有的专业数码照相机都是dpi72.不必介意。如需要到dpi300,可以在Photoshop中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