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华科尔DEVO10/D10固定码的问题

楼主(2014-09-21):
我有2个接收机,然后模型也建了两个不同的。。但是修改其中一个固定码会造成2个模型数据一个改变。。请问是设置问题?还是华科尔本来就这样?

感谢大侠的回答。

网友:
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A:
固定id是针对模型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id是针对模型名的

我设置了2个模型名称。。修改其中一个固定ID码。。2个模型名称下的固定ID同时变了。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手里没控的新手,不过贴个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手里没控的新手,不过贴个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是这样的,关键是我只在一个模型名称下设置固定吗,另外个模型名称会跟着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关键是我只在一个模型名称下设置固定吗,另外个模型名称会跟着变。

试试刷下最新的固件看看能不能解决!刷机有风险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试刷下最新的固件看看能不能解决!刷机有风险哦!

最新固件版本到多少了?知道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新固件版本到多少了?知道否

原来官网固件都这么老了~~~~~~~~~~~

网友:
急問一下, D10到手但不會對頻, 就一直快閃紅燈. 也就一收一控, 沒打算搞固定ID, 說明書都沒說怎對頻, 暈

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官网固件都这么老了~~~~~~~~~~~

对啊,求新固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