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一下7.5机器(第二次测试视频20141015)

楼主(2014-09-21):
7.5跌跌撞撞玩了一年,今年从新回到cmb的怀抱,却来了一系列问题。
发动机磨车一箱油还是叫不起,找不到原因,后突然卡死。

两条痕迹分别在同一侧。后像DM了解一下说,太歪了。
连杆歪了,DM没看到真实也不敢下结论,等曲轴拆开结论可以出来。
活塞销的摩擦痕迹只偏向一边

连杆肉眼只能看出一点,但不精确不好说。

新曲轴已经订了,有空把老曲轴拆开看看

网友:
说真的不懂,坐沙发帮顶

网友:
必须顶上,见识了

网友A:
会不会是用的油度数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用的油度数太高了?

30%油而已,加了100cc蓖麻油

网友B:
哈哈!CMB!有要改善的空間太多!等待吧!

网友:
连杆歪了和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CMB!有要改善的空間太多!等待吧!

伤不起啊

网友C:
换过部机拉。。不过我都比部VAC搞到我头都大细,扫齿很严重。。。

网友D:
磨機沒完就要換零件,可憐。

覺得這個缸出廠時就有瑕疵,磨損痕位置凸出壓著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磨機沒完就要換零件,可憐。

覺得這個缸出廠時就有瑕疵,磨損痕位置凸出壓著活塞。

反正就这个样,自己承受吧,买了新曲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过部机拉。。不过我都比部VAC搞到我头都大细,扫齿很严重。。。

45rs吧,玩开有点经验

楼主:
新买的一条曲轴

网友E:
玩汽油啦,我咖3.5都比个仔玩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玩汽油啦,我咖3.5都比个仔玩了

咁我下次比3.5咪要同你个仔比 !
等我都弄条27汽油同你片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咁我下次比3.5咪要同你个仔比 !
等我都弄条27汽油同你片过

我赞助汽油,谁赞助发动机

网友:
大师我讲紧V3.5呀,呢次锦标赛就新手上场

网友G:
曲轴连杆都不易变形,只是磨损滚针轴承

网友:
机器有磨损、磨合时间长温度太高烧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曲轴连杆都不易变形,只是磨损滚针轴承

原装歪的

楼主:
今天有空,去试航,1:1.5的齿轮比有点大了,有点吃力,下次换31T齿轮试试看

网友H:
用的什么牌子燃料? 现在全合成燃料再加入蓖麻油可能不是好选择了。

网友I:
再快插上翅膀就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什么牌子燃料? 现在全合成燃料再加入蓖麻油可能不是好选择了。

cosmo的车用油,加了点蓖麻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快插上翅膀就可以飞了

还了9b忘了换齿轮比所以很临界,9b换了之后转速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什么牌子燃料? 现在全合成燃料再加入蓖麻油可能不是好选择了。

用全合成油不含蓖麻油的也不一定好,粘度不够

网友:
我才新手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全合成油不含蓖麻油的也不一定好,粘度不够

同意,其實不只這樣,合成機油燃燒後大部份都蒸發了,密封不及蓖麻油。

我就是專門買車油,加7~11%蓖麻油,完成約20%。

燃燒後多餘的機油流到模型上,對於船沒問題,但在其他模型,油會黏砂塵或是不易清洗,反而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意,其實不只這樣,合成機油燃燒後大部份都蒸發了,密封不及蓖麻油。

我就是專門買車油,加7~11%蓖 ...

有同時增加甲醇及硝基來配合混合潤滑油增至20%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其實不只這樣,合成機油燃燒後大部份都蒸發了,密封不及蓖麻油。

我就是專門買車油,加7~11%蓖 ...

我一般跑完都会竖起来,让废油完全流走,若保养不当,蓖麻油最大的坏处是容易粘死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同時增加甲醇及硝基來配合混合潤滑油增至20%嗎?

我是没有,所以加多了油会异常地“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同時增加甲醇及硝基來配合混合潤滑油增至20%嗎?

沒,其他成份比例都下降了,馬力輕微下降,不易察覺的。

网友E:
比我的27要快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一般跑完都会竖起来,让废油完全流走,若保养不当,蓖麻油最大的坏处是容易粘死发动机。

跑完灌XX-40,電啟帶動排走,重複3次,儲存3個月都很順。

蓖麻油燒不蒸發,多餘的油流到模型上,想像一下越野車,油黏砂塵,越黏越大塊,對車身有害。直機/飛機,怎樣清洗呢?蓖麻油對船體無害,對其他模型體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完灌XX-40,電啟帶動排走,重複3次,儲存3個月都很順。

蓖麻油燒不蒸發,多餘的油流到模型上,想像 ...

回来的话,我会空转轰几下。然后空转打开火头排干里面的油,再下事后油。WD40以前也用,灌满倒掉3次。然后就放着没问题。要是时间再长我会灌煤油。
(以上做法只适合CMB发动机,NOVA发动机有导气硅胶千万不要用WD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我的27要快多了

这样子不行的哦威哥~哈哈要是比你慢要请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其他成份比例都下降了,馬力輕微下降,不易察覺的。

关键是我买不到比较好的硝基甲烷

网友:
我的7.5用的也是CMB 45 RS(选择它就是喜欢它的曲轴设计,觉得耐用)不过最后也成为了受害者

网友J:
为了解决现在45 RS曲轴易坏的问题特别换上“新”曲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来的话,我会空转轰几下。然后空转打开火头排干里面的油,再下事后油。WD40以前也用,灌满倒掉3次。然 ...

NR部份曲軸填硅膠,對XX-40沒反應,對煤油/火水有反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买不到比较好的硝基甲烷

自從恐怖份子用來造炸彈後,多國禁售。硝基甲烷是貴價物質,憂想省錢,以後安心用成品油啦。

我比你更慘,好甲醇都難買,都是加了水的假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從恐怖份子用來造炸彈後,多國禁售。硝基甲烷是貴價物質,憂想省錢,以後安心用成品油啦。

我比你更 ...

化学品真的不好买,不过我现在就追求稳定,速度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只要不掉速,容易叫起,加减速ok就行了。这需要桨,排气管,齿轮比,各方面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NR部份曲軸填硅膠,對XX-40沒反應,對煤油/火水有反應。

40长期使用会有问题的,我们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了解决现在45 RS曲轴易坏的问题特别换上“新”曲轴

什么秘密武器,块介绍介绍。“缩阳”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什么秘密武器,块介绍介绍。“缩阳”了

也没有啥秘密武器啦 RS机器 EVO曲轴!新老搭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也没有啥秘密武器啦 RS机器 EVO曲轴!新老搭配下

那就赶快送一根体验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没有啥秘密武器啦 RS机器 EVO曲轴!新老搭配下

加焊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没有啥秘密武器啦 RS机器 EVO曲轴!新老搭配下

45哪来的evo

网友F:
2000年左右的產品 ! (紫色水冷头的一款)
顺昌主銷吼能配合吗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意,其實不只這樣,合成機油燃燒後大部份都蒸發了,密封不及蓖麻油。

我就是專門買車油,加7~11%蓖 ...

现在高性能和高转速的机器最好用合成油多点 ! 蓖麻油+3-5%就好...
富点油跑,机器跑熱了身就不怕富一点油的 ! 反而內部工作温度稳定,才能完成比赛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现在高性能和高转速的机器最好用合成油多点 ! 蓖麻油+3-5%就好...
富点油跑,机器跑熱了身就不怕富一点 ...

大师能否透露下FSR-V用油的比例?成品油基础上兑还是完全自己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师能否透露下FSR-V用油的比例?成品油基础上兑还是完全自己配?谢谢!

我是不同发动机不同应对的比例,
我多以成品油料再配上蓖麻油的
15cc的用20-25%燒鸡,合成油有12%的就+6%蓖麻油
3.5-7.5的因跑減速箱,用25-35%燒鸡,合成油有15%+3-5%蓖麻油
以上祇是个人喜好,但在赛场上比赛多时应有很多人沒有見我坏过机器上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00年左右的產品 ! (紫色水冷头的一款)
顺昌主銷吼能配合吗 ?

陈师傅说的是曲柄销吗?这个我没对比过(稍后我量一下告诉你)。

网友:
这台就是EVO了,我用的曲轴也是这发动机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现在高性能和高转速的机器最好用合成油多点 ! 蓖麻油+3-5%就好...
富点油跑,机器跑熱了身就不怕富一点 ...

我買的車油原廠機油含量11%,如果是加5%蓖麻油,總機油含量是15%,這對於細機器來說是太低,對於大機器則可以。

蓖麻油保護力密封力高於合成機油,機油含量上升,馬力下降,要更大馬力還是更大保護?這個由模友自行選擇。

网友F:
我在去桂林大巴的路上,刚才上图比较慢...
对了是这台,曲轴销是不同大小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去桂林大巴的路上,刚才上图比较慢...
对了是这台,曲轴销是不同大小的 !

曲轴销不同,但是不影响曲轴的迁移。但是RS曲轴装EVO机匣上就不行了,EVO曲轴装RS机匣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買的車油原廠機油含量11%,如果是加5%蓖麻油,總機油含量是15%,這對於細機器來說是太低,對於大機器則 ...

我说的重点是合成油和蓖麻油合理的比例用在现今高转速的发动机上,再也高压宿比跑是令机器连杆,轴丞損耗更严重,
使用车油跟本不合FSR-V或O艇使用,因蓖麻油再加高时便使机器不利发挥....
以上如我所说的自己使用喜好和观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重点是合成油和蓖麻油合理的比例用在现今高转速的发动机上,再也高压宿比跑是令机器连杆,轴丞損耗 ...

谢谢分享!
明天我也去桂林,是去学习不比赛。

楼主:
大师已经帮忙解答了

楼主:
加焊不能保证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重点是合成油和蓖麻油合理的比例用在现今高转速的发动机上,再也高压宿比跑是令机器连杆,轴丞損耗 ...

现在我用cosmo车用油加了蓖麻油发动机不容易叫起。不加则不放心。郁闷啊

网友F:
用小点直径的桨或拉长一点排气管调频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小点直径的桨或拉长一点排气管调频点嘛

齿轮比调节一下应该没问题,现在跑51也有不错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焊不能保证不断

加焊祇是其中一種針對連杆軸不變位的手段,而亦非最有效果的一種!當然亦絕對不可能保證不断!
一般玩過CMB的GP、EVO及RS的都應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cosmo车用油加了蓖麻油发动机不容易叫起。不加则不放心。郁闷啊

我都是不加蓖麻油不放心,我加的比你更多,加了後成份比例改變,馬力也改變,其他方面需配合改變,槳、管、齒輪等。點火時間比其他方面影響更大,機油含量高了會稍微降低火頭溫度,可能需減墊片或換熱一級火頭。

我的燃油原廠成份一例子:
69%甲醇
20%硝基甲烷
11%合成機油

上述燃油調整後成份:
62%甲醇
18%硝基甲烷
10%合成機油
10%蓖麻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不加蓖麻油不放心,我加的比你更多,加了後成份比例改變,馬力也改變,其他方面需配合改變,槳、管 ...

你列的數據中,增加了蓖麻油後的數據是大約的百份比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焊祇是其中一種針對連杆軸不變位的手段,而亦非最有效果的一種!當然亦絕對不可能保證不断!
一般玩過 ...

有时候加焊不能变位也有可能有问题发动机还是咬着转,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且加焊后断了就不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不加蓖麻油不放心,我加的比你更多,加了後成份比例改變,馬力也改變,其他方面需配合改變,槳、管 ...

硝基有点小,不利于发动机发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加焊不能变位也有可能有问题发动机还是咬着转,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且加焊后断了就不能拆了

所以我說這個是非最有效果的一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說這個是非最有效果的一種!

這問題是CMB從GP到現在的RS(不單指7.5)都存在的致命隱患!這已經不是在少眾出現的問題,因此用家們所作的每個針對性的處理,都有可能在為廠家補不足(補鑊)!在這問題上,廠家亦深知問題嚴重,將會(可能經已開始)改良處理,有待新的產品有好的表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焊不能保证不断

可以做個調查嗎?對象是移位的都在那一頭?留意到的模友請發表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列的數據中,增加了蓖麻油後的數據是大約的百份比數嗎?

是算式表計算的準確數字,輸入原有比例,即能算出需加油的體積及完成後比例,用有刻度的瓶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問題是CMB從GP到現在的RS(不單指7.5)都存在的致命隱患!這已經不是在少眾出現的問題,因此用家們所作 ...

不是排不排除这隐患的问题,是观念问题,厂家对于曲轴销是作为消耗品对待,我们却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個調查嗎?對象是移位的都在那一頭?留意到的模友請發表一下。

这个不好说,因为歪是相对两个大饼而言,没说歪哪边的。现在太纠结了。压缩比不加大,发动机不能正常运转。太大又生怕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算式表計算的準確數字,輸入原有比例,即能算出需加油的體積及完成後比例,用有刻度的瓶量油。

不建议在油里面添加过多的其他成分就算是相同也不好。
因为你不知道出厂的甲醇 硝基甲烷跟你加上去的是否相同,蓖麻油的量自己控制好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算式表計算的準確數字,輸入原有比例,即能算出需加油的體積及完成後比例,用有刻度的瓶量油。

能見識下這算式表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排不排除这隐患的问题,是观念问题,厂家对于曲轴销是作为消耗品对待,我们却不是。

機器裡那個不是在損耗,那都成了消耗品?縱使是消耗品如火頭,也得在品質上做到最好,更何況這東西不能隨便更換,所以不能是消耗品!如果廠家把這個當成消耗品看待是會很失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因为歪是相对两个大饼而言,没说歪哪边的。现在太纠结了。压缩比不加大,发动机不能正常运转 ...

不明白你說要增大压缩比,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說要增大压缩比,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转?

因为我试过将压缩比调到好低,结果发动机怎么调都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器裡那個不是在損耗,那都成了消耗品?縱使是消耗品如火頭,也得在品質上做到最好,更何況這東西不能隨 ...

我记得之前某高手说,轴承一场比赛一换,连杆,滚针,销,10箱油1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试过将压缩比调到好低,结果发动机怎么调都调不好

降低壓縮比就是降低氣體溫度(壓燃機原理),延遲點火時間,點火時間太早或太遲馬力都會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見識下這算式表嗎?

論壇禁止上載算式表。

网友H:
哪位大师有3.5引擎 双火花塞的燃烧室求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位大师有3.5引擎 双火花塞的燃烧室求个图

3.5不够位置装双火头吧

楼主:
7.5第二次测试视频,换了齿轮后,一切尚算正常,加减速方面需调教。

网友F:
视频裡沒見你测试加減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裡沒見你测试加減速啊!

忘记了,水面没浪的情况下,水中怠速到高速有大概1秒左右的延迟,发动机暂时调教尚算保守,间隙0.65,回岸机器温热。发动机调整偏转速,螺旋桨空间还有很大,偏向使用小螺距大直径,现在使用1118-53mm,螺距大概50mm左右。下次调整会调整船底和螺旋桨,总体最好状态还没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忘记了,水面没浪的情况下,水中怠速到高速有大概1秒左右的延迟,发动机暂时调教尚算保守,间隙0.65,回 ...

你这桨也小了,有试2026(Picth74mm),视频裏也听到叫的太凶,難把30分钟决赛跑下来.
现在的都跑比较大直径的桨在比赛才有優勢!!
齿轮比不怕用大高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桨也小了,有试2026(Picth74mm),视频裏也听到叫的太凶,難把30分钟决赛跑下来.
现在的都跑比较大直 ...

这管子是这样子的。9B的化油器,看怎么样到时候买条新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