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比较烫

楼主(2014-09-21):
前不久入了6个飞越4108 装好机试了下 电机动平衡很好 重量1800多 加了快自组的6s5000电池共2500多g 飞下来电机都比较烫呢? 用的是他推荐的1255的桨  不通电时有2个手转稍微有点比其他4个紧 另外力效算出来是多少啊 带狗3osd图传悬停13分钟3.6v

网友:
桨大、电机小或者是超载所以发热
也有可能是装歪了

网友:
明显是电机不水平。如果上面的都平了,那就是下面的不平。如果下面的都平了,那就是上面的不平。

楼主:
50%油门就起来了  不是超载把 另外室内飞起来都狠稳不会乱飘,空中看起3对桨也都是水平的。怪老,只有在多飞几块电试试了,

网友:
目测中心不稳 电池放后面点 看看

网友:
也不报一下电机的KV是多少?

网友:
这个是飞月4008 380kv吧,飞月那有4108?新的么

楼主:
电机上是写的4108 380kv  这个重量用什么级别电机合适呢 难道又要换电机

网友:
那就飞月网上标错了,这个相对是朗宇4108 12寸桨感觉小了点,上1355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