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智能电池存放电压问题请教,据说帖子长了才有人看

楼主(2014-09-21):
一般3s电池正常是应该是11.5v保存对吧?那么精灵所谓的智能电池呢?电池留两格保存么?为什么充电器不能提供一个“保存”的充电模式呢?

网友:
不够智能。。。

网友:
我是飞掉一格电再保存,不知可否?

网友A:
我没有飞就满格放在那里,十天、八天后要飞,装上去就飞,目前没有什么事发生。

楼主:
普通电池满电一周还是容易怀孕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飞就满格放在那里,十天、八天后要飞,装上去就飞,目前没有什么事发生。

十天八天?哪天你就发现肿起来了

网友:
放冰箱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学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十天八天?哪天你就发现肿起来了

目前没有浮肿,以后要注意。不过我想为什么这个电池这么娇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浮肿,以后要注意。不过我想为什么这个电池这么娇气?

以前用5C 8C的lion都没事
lipo20C以上就不好伺候
C数越高越容易死

网友:
我想问问大家电池怀孕了怎么办是怎么引起的那怎么解决那

网友:
建议每次飞到剩30%的电就立马降落,然后差不多留得有20几%吧,不充电保存,等待飞行前一天或者前半天再充电飞行,下一次继续飞完剩下一些电直接保存,这样循环,应该相对来说不容易怀孕。如果满电存放,那一段时间天气都不好, 自己又忘了放电保存的话, 很容易怀孕的

网友:
大僵啊大僵.有没有具体一点的电池保养方法啊?

网友:
太空太满都不好,单片3.8v存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飞就满格放在那里,十天、八天后要飞,装上去就飞,目前没有什么事发生。

这样做对锂电伤害很大,真等到有问题就晚了。好的电池会是这样,但不建议!

网友:
电池不是看屏幕上还剩百分之多少的电量,而是要看电压,电压低于3.7需要迅速降落了,如果长时间储存需要设置电压为3.8保存,否则电池动力会明显减弱

网友:
好像又休眠保护功能吧?这个。。。两个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对锂电伤害很大,真等到有问题就晚了。好的电池会是这样,但不建议!

确实应该好好保养。但是我们单位平时各种专用电池用得也很多,充好放上十天、八天是常事,好像没发生严重情况,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飞机电池太娇气,如要特别伺候似乎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