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挺火的山狗3代 SJ4000高清拆解图(多图)

楼主(2014-09-21):
最近挺流行的山狗3代,用了也一段时间了,总体感觉不错,对得起价格,1080P效果也还行,帧数偏低跟狗的差距还是有的,但是价格还是相当划算的,适合入门或者随便玩玩的人。
做工的画比较一般,不能和狗相比,比较价格在哪里。
拆解全家福照片
山狗的框架部分,背框,面板和隔离板

主板正面

显示屏

摄像头魔感光器跟镜头是一体的,这样镜头就没法换了

背面照片,那个排线位置是显示屏的

这个是电池

山狗的电池

网友A:
山狗是不是泳联方案的?

网友B:
为毛看了镜头加成像芯片的样子我就想起我的SONY 700线了~难道这是传说中的1080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看了镜头加成像芯片的样子我就想起我的SONY 700线了~难道这是传说中的1080线

这个要问厂家,哈哈,我也不懂。不过他是一体的,跟感光器,可能是粘死了。换不了700线也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是不是泳联方案的?

应该是的。可能做了改进什么的。有些芯片看不清,没法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要问厂家,哈哈,我也不懂。不过他是一体的,跟感光器,可能是粘死了。换不了700线也是吗?

应该就是~成本基本也就是这个方案~和700线结构的差距就是把芯片和电路板分开~在控制电路上增加存储拍照录像之类的功能呗~不像700线简单要个视频输出就成了~所以集成在一块板子上还省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成本基本也就是这个方案~和700线结构的差距就是把芯片和电路板分开~在控制电路上增加存储拍照录 ...

他板子很小,结构也很简单,不过这个价格是不错了。拍摄效果也还可以,就是帧数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板子很小,结构也很简单,不过这个价格是不错了。拍摄效果也还可以,就是帧数太低了

嗨~这东西也不指望什么~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C:
LZ能拍一下用哪种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拍一下用哪种芯片吗?

已经装起来,这东西拆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能拍一下用哪种芯片吗?

報告,之前看是 96650+AR0330

网友:
镜头不能换?我擦 之前我的镜头被磨了个小口子

网友D:
摄像头魔感光器跟镜头是一体的,这样镜头就没法换了
镜头后面不是有螺纹吗?应该能换吧。

网友E:
96650+AR0330 幾乎都是 M12 Mount 可以換鏡頭啦
用刀片把固定用的膠水割開就能旋下來.

网友F:
我买的SJ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魔感光器跟镜头是一体的,这样镜头就没法换了
镜头后面不是有螺纹吗?应该能换吧。

有的,不过他也有胶水展死了,应该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96650+AR0330 幾乎都是 M12 Mount 可以換鏡頭啦
用刀片把固定用的膠水割開就能旋下來.

哈哈,这个技术活太危险了

网友G:
这玩意最高可以多少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最高可以多少帧?

1080 30  720  60

网友G:
可以60啊。。。。那黑狗1/5的价格,性价比挺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60啊。。。。那黑狗1/5的价格,性价比挺高。哈哈

嗯,挺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技术活太危险了

不會,比你想象的簡單很多...

不過我覺得 SJ4000 實在是貴了點,內容其實跟現在 2XX 的行車記錄器一樣
性能也差不多,只是外觀像狗3而已

网友:
镜头应该可以换的,如果被粘死了,可以试着连镜头座一起换掉。把感光件〈CCd〉总成从镜头座上拆下来,应该上面有两颗螺丝的,把新配好的镜头和镜头座再装到感光件总成上应该能用的(镜头座应该是标准件通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會,比你想象的簡單很多...

不過我覺得 SJ4000 實在是貴了點,內容其實跟現在 2XX 的行車記錄器一樣

买这个 最重要的应该是有 AV OUT 及可用 狗云台.... 行车记彔仪是便宜,, 攝彔效果也一样,, 但就是这适用 狗云台 一項.... 不用左改右改的,, 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这个 最重要的应该是有 AV OUT 及可用 狗云台.... 行车记彔仪是便宜,, 攝彔效果也一样,, 但就是这适用  ...

倒也沒啥好改的,就引個線,加顆小電芯配重,一樣也是上狗用雲台
因為是自己引線,在走線時反而比 SJ4000 容易很多

网友H:
楼主 这个如果不装自带的小屏幕  还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这个如果不装自带的小屏幕  还可以正常工作吗

不带是但是,每次要AV OUT 你必须看着屏幕调到TV模式。你没屏幕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狗是不是泳联方案的?

我看到IC 写着96656    96650听过没?

网友:
想咨询下,这个镜头的玻璃被刮花了,有办法自己处理掉吗?

网友:
要是壳子内部喷涂一层屏蔽漆就好了。

网友:
看得很清楚,联咏nt96650

网友(2014-10-26):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SJ6000

4000以后的5000,6000都是各个山寨厂自己做了一点小改动,然后乱起名字推出来的,联永的这个方案到4000后就没有再推出新品了。

网友I(2014-11-30):
楼主 我也想拆开看下 前面这个盖板直接掰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我也想拆开看下 前面这个盖板直接掰开吗?

是的

网友:
谢谢 回去试试

网友J:
楼主,要是内屏坏了。外接显示屏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要是内屏坏了。外接显示屏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這款外接不是要進菜單做切換,內顯沒了外接屏還能用嗎??
還是有出韌體改了?
我是用行車記錄器啦,外接端口插上就自動轉到外屏去了

网友K:
请问楼主,那个显示屏是怎么拆下来的? 好像是粘住了,
是从里面往屏幕那边的外面推吗? 还是从框架的里面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那个显示屏是怎么拆下来的? 好像是粘住了,
是从里面往屏幕那边的外面推吗? 还是从框架的里面 ...

从背面拆,吧显示器外面那层拆下来

网友:
我买了3狗SJ4000,联咏的,摄像1080P接电视机看,效果还不错,蛮清楚的,拍照不行,比行车记录仪,好安装.

网友:
我也拆过了不过我不知道 怎么拆把显示 器给拆坏了,不知道哪里有卖的,X宝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那个显示屏是怎么拆下来的? 好像是粘住了,
是从里面往屏幕那边的外面推吗? 还是从框架的里面 ...

这样会拆坏的

网友L(2015-01-04):
楼主,拆外壳需要卸螺丝吗?直接掰开?没看到哪里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拆外壳需要卸螺丝吗?直接掰开?没看到哪里有螺丝

直接掰开就行了

网友M:
这个 能播放 网上下载的 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 能播放 网上下载的 视频吗?

没试过。理论可以

网友:
好想改平面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掰开就行了

3q

网友: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赞

网友:
了解下,最近想入4000

网友:
联永最近在研发NT96655是双摄像头的,但意义不大。
目前的山狗都是NT96650的DSP+AR0330的COMS。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掰开就行了

楼主!!看到你的帖子真的和感叹,自己亲自实机拆开。
  但是都只提到芯片,但是镜头好多都忽略了,现在我一个SJ6000镜头掉地面,玻璃镜头损坏,原本想把我的SJ4000镜头换在SJ6000上面,但是感光件的排线不一样,SJ4000镜头的排线宽余SJ6000的,所以无法做到镜头通用,以后别听商家忽悠。
我现在只想把镜头换了,但是镜头周围上了胶,仔细观察后,胶可以用热风枪或者家用吹风机吹一下,可以轻松扭下来。也不知道是多少MM的焦距,导致在淘宝很难选择。
如果楼主知道镜头是多少MM的焦距,能否告知一下????我自己以身试狗,也可以给大家一个解决换镜头的问题,就不用再淘宝买130多元的镜头更换,以后只用买个10多元的镜头就可以替换,底座也不用更换了。

网友:
楼主,请问你的山狗充满电可以用几分钟? 为毛我的充满电只能用10分钟?

网友:
镜头有1.8,2.2,3.6的

网友N(2015-03-29):
请教我的山狗 下按键坏了 去哪里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板子很小,结构也很简单,不过这个价格是不错了。拍摄效果也还可以,就是帧数太低了

帧数低跟cmos和镜头有关,如果cmos感光够,而镜头带自动光圈,这样快门速度达到10万分之一也只是软件的事

网友:
淘宝上购买镜头是搜索什么关键字?

网友:
这个好,正好我的电源烧了,参考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请教我的山狗 下按键坏了 去哪里维修??

当尸体卖我算了,我的电源部分烧了,唉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当尸体卖我算了,我的电源部分烧了,唉

就一个小按键坏了  其他功能正常   已经返厂维修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就一个小按键坏了  其他功能正常   已经返厂维修了

返厂维修多少钱?

网友:
拆那么零碎……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返厂维修多少钱?

目前还不知道  换个小开关 应该不贵吧    再说 我才买了一个月而已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当尸体卖我算了,我的电源部分烧了,唉

哥们,你的电源部分坏了,是什么情况,我的现在开机停留在开机画面,时间长了板子和芯片发烫。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哥们,你的电源部分坏了,是什么情况,我的现在开机停留在开机画面,时间长了板子和芯片发烫。

我的是因为错接了图传的12v电源,你的估计主板也出问题了,返厂修吧,或者跟我一样收个2手的自己修,拆机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是因为错接了图传的12v电源,你的估计主板也出问题了,返厂修吧,或者跟我一样收个2手的自己修,拆机 ...

装上电池,插上充电器机子发烫,我昨晚拆了,插上电池板子就显温度,估计也是供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那估计是的,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