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力作,DIY桌面台钻(40楼新增调速器)。

楼主(2014-09-22):
中秋力作,DIY桌面台钻。平时玩玩模型,难免会遇到打些小孔什么的,看到有朋友自制小台钻,也动了心。心动不如行动,于是就有了这台小钻。
制作原则是花有限的资金达到最强的刚性和最大的精度,下面就说说基本结构:
1、立柱用了两根12mm的光轴,根据钻头的受力情况,进行纵向前后排列,用一个标准12mm滑块和一个加长12mm滑块作台钻滑动主体。
2、主轴用了三个轴承,自下而上分别为轴向推力轴承、普通深沟轴承和法兰轴承;用可调12mm滑块外壳来夹紧主轴。
3、使用775直流电机做动力,XL型皮带和同步轮,减速比1:2。
4、用12mm卧式支撑座加弹簧来解决钻头回位问题,钻孔深度20mm以上,同时可以自由上下调节整个钻架的高低。
5、两立柱上端又用两个12mm的立式支撑座加2mm厚铝板加固,这个方法可以使立柱的刚性大大增加。

增强立柱刚性的压顶。

增强立柱刚性的压顶。

通过调整卧式支撑座在立柱上的位置可以自由调节钻头高低。

通过调整卧式支撑座在立柱上的位置可以自由调节钻头高低。

可以很方便的调节台钻高低。

可以很方便的调节台钻高低。

模型的球头连杆、7mm直径光轴加什锦锉手柄,支撑点用两个3mm的法兰轴承。

模型的球头连杆、7mm直径光轴加什锦锉手柄,支撑点用两个3mm的法兰轴承。

可以看到露在外面的轴向推力轴承。

可以看到露在外面的轴向推力轴承。

与笔的大小对比。

与笔的大小对比。

一长一短两个滑块,减少况量。

一长一短两个滑块,减少况量。

775电机。

775电机。

1:2的皮带减速。

1:2的皮带减速。

网友A:
立柱强度差了点吧。。。

网友B:
整这一台,要多少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这一台,要多少费用

肯定比买一台贵,不过手艺不错

网友:
好像在哪里见过

网友:
LZ太牛了,太强大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和LZ商量一下,出给我吧,你再做一台.我会好好地收藏和保存的.真心的!QQ1255502555

网友:
两个立柱好使不

网友:
构思巧妙,材料易得,尽量减少机械加工量,适合diy自制,呵呵。
我这人比较懒,刚在淘宝上买了个200块的,就是那种最普遍的那种,0.6~6毫米的钻夹头,150w串激电机,感觉一般用用也够了,但精度肯定不如楼主的。

网友:
牛 手工了得 而且相当的漂亮,非常想有一台。

网友:
牛,楼主手艺了得,这个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柱强度差了点吧。。。

两根12的光轴对于775电机已经足够了,而且在加有上面的压顶以后刚度会超乎想象的增加,没有压顶时的主要问题是两根立柱间会产生位移,造成钻架会扭动,现在这个结构既能保证不会左右摇动,又能保证钻架上下顺畅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这一台,要多少费用

算费用,近200吧,,要他运转还需要电池或电源,所以费用会超过200,这还不算我的工钱哦,一般使用如果经费有限,还是建议购买200左右的成品台钻,当然DIY爱好者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费用,近200吧,,要他运转还需要电池或电源,所以费用会超过200,这还不算我的工钱哦,一般使用如果 ...

机械控,支持一下!

网友:
好手艺,很不错,

网友C:
很精致,请问同步轮皮带是多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精致,请问同步轮皮带是多宽的?

同步轮槽宽11mm,皮带宽10mm,这些都是标准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轮槽宽11mm,皮带宽10mm,这些都是标准件。

好的,谢谢啦!不知打孔的效率怎么样?打铁板,铝板之类的,能简单介绍一下就完美了!哈哈!

网友:
好东东!干净!

网友D:
请问您的连接主轴与电机的那块铝板是多厚的,还有底座的那块铝板是多厚多大的 您的两个立柱多长给下数据谢谢我也准备试着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的连接主轴与电机的那块铝板是多厚的,还有底座的那块铝板是多厚多大的 您的两个立柱多长给 ...

安装电机那块铝板厚5mm,底座那块厚是13mm,立柱高250mm,主轴紧固件与立柱滑块间连接的铝板厚8mm。
用的是“德昌775”电机,这电机功率大,转速也高,12V电瓶供电空载电流3A多,转速1万多,驱动主轴后达8A,钻孔就更高了,目前正在找大功率调速开关,另外皮带轮还想换下,加大减速比,降低主轴转速提高扭矩。

网友D(2014-10-22):
引用 楼主:
安装电机那块铝板厚5mm,底座那块厚是13mm,立柱高250mm,主轴紧固件与立柱滑块间连接的铝板厚8mm。
...

那请问您的同步轮是多少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您的同步轮是多少齿的

目前是10、20齿,1:2减速,打算换大从动轮到25齿,增大减速比,提高扭矩。

网友:
无动力主轴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主轴上的同步轮内径是多?主轴上的滑块里有轴承吗?内外经是多少呢?

网友:
请问你的铝板用的是那个型号会不会一摸一手黑啊

楼主:
找了个大功率调速器,最大40A,号称1600W,同时上些主轴结构图。

网友(2015-01-10):
我这电机转速可以1:3速比,钻东西转速不用很高的

网友E:
为什么不做成电机直接驱动?

网友:
太漂亮了,楼主能割爱出一台给我吗

网友(2015-03-05):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做成电机直接驱动?

你肯定没用电机直接带夹头打过孔!2mm的铝板都不容易打通的,力矩太小,没劲!必须减速!
我开始就是电机直接带钻夹头,打6mm铝板,用1.5  2  3  打三遍.费屎劲啊!

网友(2015-04-05):
楼主您好,我想买,请问怎么卖,可以加我吗 qq就是我的id

网友F:
为了楼主的分享精神,帮楼主顶下。顺便宣传下楼主的淘宝店铺-帝皇模型

网友(2015-08-04):
轴是那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楼主的分享精神,帮楼主顶下。顺便宣传下楼主的淘宝店铺-帝皇模型

这位兄弟搞错了吧,我可没有什么店铺,纯属自己爱好玩玩,这台钻也不卖,别无中生有。

楼主:
轴是某宝上买的。
最近又加了个十字滑台。

网友:
装钻头的轴怎样做的

网友:
主轴不会上下串吗

楼主:
不会,轴下面有个卡簧,上面用皮带轮固定后就不存在上下窜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主轴

网友:
传不了图

网友G:
这是我做的主轴总算传上图片了

网友(2015-11-01):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做的主轴总算传上图片了

你好,请问主轴的轴芯是用光轴自己车的吗?一头是要有个锥度连接钻夹的吧?

网友:
看楼主做的真不错。都想要一套了

网友:
问一下转头和同步轮中间的连杆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现成的,要是现成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轴下面有个卡簧,上面用皮带轮固定后就不存在上下窜的问题了。

做的不错,钻孔效果如何?能钻铁吗?最大能钻多大的?
十字滑台使用效果如何?那个店买的?麻烦告知下。

网友:
你好,请问你这轴怎么做的?楼主帖子里用的内径12的轴,我找不到,让卖光轴的帮我做说不能做,貌似连接钻头的那头有一个台阶防止轴上窜,我上马云家买了根轴发现是10mm直径的,用不了,郁闷啊

网友:
看不到呀~~~~~~~~~~

网友:
民间高手

网友(2016-02-24):
做的真好,也想自己仿制一台,但是有些东西还想向楼主请教,不知是否方便?不知楼主qq多少,我的qq80057595,谢谢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我等只能买现成的了。

网友(2016-04-05):
学习了,很好的工具,准备学LZ的弄一个,呵呵

网友:
这个就非常的6了

网友:
上面皮带传动部分做个罩子罩上就更完美了

网友(2025-03-03):
我也正在考虑手搓个台钻,不过准备把中轴用螺杆做,放平了能做个简易的车床。

网友(2025-04-03):
皮带保护罩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