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四轴历程】 从入门到稳飞

楼主(2014-09-22):
上个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不入自行车,改入航模。今日发帖一来稳飞, 二来分享个中经验和纪念ATX777,三来感谢阿莫论坛的模友hitor的帖子,感谢MWC156901222的群友@凌晨@龙衿(jin)提供的帮助  安装调试教程及所有软件  百度网盘http://pan.baidu.com/s/1zZcvk 密码: 3ct5

第一篇  选型 基本配置
先期设定预算2k以内  所以在此预算内寻找合适配置  最总决定 MWC飞控方案(kk功能太少,APM超预算)
基本配置
飞控:MWC标准版(可选MWC AIOP)+GPS+蓝牙+超声波高度计
遥控:天地飞7通
电机:朗宇X2212-980kv
电调:好盈 20a
机架:仿F450
电池:花牌2200; blackmagic 2700
充电器:A6AC
桨:ATC1047
其他:导航灯(红绿白),尼龙螺丝,扎线带,螺纹胶,BB响等

小结1:设备最好在一家买  老板一般会给优惠且赠送辅料  遥控器最好选锂电池+模拟器   桨最好买4-6副,两种类型的  动手能力超强的可以自己制作飞控以降低成本

第二篇  组装 调试
1 设备是在三家店买的 没有同时到达 所以先期开工焊接和组装 结果后期为加导航灯 将先焊好的接头重新焊接(论在一家店买的优势)

2 电调电机到货后测试,遥控器油门暴力测试,结果电机响应缓慢 甚至堵转  果断决定刷入BL固件 参照 好盈电调刷BL固件(网盘)及 阿莫论坛刷BL固件贴  刷过了之后  暴力油门连续快速最大最小电机也都及时响应  一句话 如丝滑般流畅
3 调试MWC飞控
虽然潜水一段时间  但还是有很多不懂 连上电脑居然没反应 然后一顿折腾 刷multiwii2.3固件(见网盘链接)按照设置一路走下 连上WINGUI 2.3   终于看到画面动了

地面站为 WINGUI 可以显示地图的 功能很强大
GPS地图 右键 Fetch the map 可以更新地图到当前点

4 调试GPS与蓝牙
蓝牙直接买的HC-6模块 调试方法见 (见网盘)
GPS使用串口工具或U-center更改参数(见网盘)
安装GPS后的飞机

小结2 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  可以避免很多弯路 尤其是GPS和蓝牙参数修改

第三篇 首飞 调试PID
安装完毕,软件参数设置好
PID参数

开关参数

首飞只采用自稳模式  同时测试了气压计(上下飘的心跳)第一次飞行很激动 下来手都抖了

接着每天都飞行 中秋之夜

脱控自稳GPS定点飞行

挂手机航拍 果冻严重

昨天找到一个合适的飞场  果断夜航  无任何模式  各种大油门冲刺  爬高 悬停 然后又把gps模式试了一遍  看着小飞机缓缓自动飞回 降落 一个字 爽!

小结3   MWC 2.2的调试软件写入参数后会导致2.3的固件参数不正常  油门超过一半才会有反应  使用时应注意
           PID参数可以参考别人的 然慢慢修改
          起飞前用手机看各个模式是否正常  远距离飞行前近距离预热飞行一次 同时手机监测飞机状态
          多练习模拟器  熟悉操作动作 形成条件反射
          各模式切换要到位  防止错位导致操作失误

第四篇 事故总结
1、正式首飞前  飞机参数还未调整 迫不及待的想要飞行  直接在床上起 因为没有开自稳  起飞后来回悠荡飞行  感觉要控制不住了  紧急降落  飞机还是滑出床边 打到桌子上 两个桨叶受损伤

2、昨日拿飞机时不小心掉地上  桨叶着地  弯了。。。

3、飞行练习时  由GPShome模式切回自稳模式(只切换到hold+headfree模式) 想将飞机降落之侧前方的平台 结果按有头模式操作  飞机不受控制 从后方绕圈飞了过去  当时都做好了炸鸡的心理准备 一瞬间 “哎 还没怎么飞就要炸了” 同时松杆 准备降油门 就这时 飞机到了右前方 稳住了! 稳住了! 果断控制迫降  飞行一定要对各个模式熟悉

4、遥控电池  周六早上飞了一个起落  然后就出去玩了 结果忘关控  电池。。。

小结4 实验各种模式 一次只进行一种测试 用便捷开关测试  然后逐步测试复杂组合
      参数未调整好前  不要尝试飞行  NO ZUO NO DIE

      远离人群飞行 不要炫耀 安全第一

总结  写这个帖子 纯粹是为了分享我在制作和飞行过程的经验和教训  以便后入的模友少走弯路
        感谢论坛模友在我不懂时的热情解答  感谢MWC群友上传的软件和提供的帮助
        现将帖子的软件分享出来
        百度网盘(已更新) http://pan.baidu.com/s/1zZcvk 密码: 3ct5
        最后 祝广大模友飞的 爽 爽 爽!!!

网友A:
兄弟,你的地面站软件是哪个版本的 啊,看着不错,我没见过

网友:
是啊,LZ这调参软件看上去挺酷,叫啥来着?

网友:
2.3的GUI是这样啊?

网友:
那个叫wingui...是别人开发的.不是mwc坐着开发的

网友B:
唉,其实入自行车和入魔都一样的,都是坑,都是不断的升级

网友C:
2212 1047 这个配置应该可暴力。

网友D:
po一下  mwc gps如何安裝設定..3q

网友E:
MWC对参数依赖比较大不太容易调好,对震动也比较敏感,震动大了飞起来时不时就抽一下,所以桨平衡和减震一定要做好
另外电调一定要校准好,默认解锁后输出最低PWM是1100,建议提高一点,在这个时候电机应该处于怠速而不是停止,因为打舵量大,大幅度动作时候有的输出很容易就降到最低值,这个时候电机一旦停转,再启动就来不及了,整个就左右大幅度晃,迅速下降,推满油门都没用,炸
以前调MWC时候发觉影响最大的两点,希望楼主多加注意
总之MWC调好不容易,调好以后还是能体现出极高的性价比的,控制犀利,跟手,非常值得一玩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地面站软件是哪个版本的 啊,看着不错,我没见过

WINGUI  这个比wii的要好  可以查看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其实入自行车和入魔都一样的,都是坑,都是不断的升级

是啊 所以只能选一个  暂时不升级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 1047 这个配置应该可暴力。

感觉还行  推油门很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MWC对参数依赖比较大不太容易调好,对震动也比较敏感,震动大了飞起来时不时就抽一下,所以桨平衡和减震一 ...

是啊 对振动太敏感了  加装GPS后 飞控就一直抽  后来为GPS板垫3M胶 飞控才基本正常
桨没有做动静平衡  直接上  所以振动是硬伤 这个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最低油门所以设置较高1200以上 解锁就转起来 就是怕停
你提醒的很到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一下  mwc gps如何安裝設定..3q

参考网盘里的文件  里边有详细设置

网友F:
谢谢分享,本来想分享给孩子看,客户端分享QQ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MWC对参数依赖比较大不太容易调好,对震动也比较敏感,震动大了飞起来时不时就抽一下,所以桨平衡和减震一 ...

最近几天飞的时候,老是对角线的2个电机不断的抽风,基本飞不了,不断的往下掉,之前用默认的PID还很好。就是不断的刷2.2固件和2.3固件,然后电机换过一次轴承才这样子的。你觉得是轴弯了的可能性大一些呢 ,还是因为减震和桨平衡没做好。

楼主:
刷最新的固件  用对应版本的调试软件   检查舵机输出是否正常(试试我的固件和调试软件)
电机看是否同时停转   检查阻力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本来想分享给孩子看,客户端分享QQ不成功。

可以分享到微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到微信

QQ分享后方便在电脑上阅览,微信不给孩子玩,呵呵!

网友G:
楼主,你玩过跟随模式么,我用蓝牙感觉基本上不存在跟随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玩过跟随模式么,我用蓝牙感觉基本上不存在跟随的趋势

没有  明天可能试试

网友:
嗯嗯,有数传么,我手机没电子罗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看过别人调的跟随效果很明显

楼主:
只有蓝牙  数传估计得过段时间配(刚又配了一块电池) 跟随不需要手机的电子罗盘  另外一个功能才需要
跟随你看这个帖子  实现MWC遛狗功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mwc%2Bgps

网友:
赞一个。
我最近也在攒开源无人机,自己做开源飞控板,因为学的就是控制专业,日后再把更好的算法写进去。
另外楼主有没有WinGUI的参考文件?我对它的设置很不了解。

网友H:
楼主,请问你用WinGUI给Wii2.3设置参数时有没有参数跳变的现象?或者说这个上位机兼容的MWC代码版本为多少呢?
另外,你给的软件包中有一个MultiWii_2_3_Crius25_HCS,请问这个和Wii2.3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问你用WinGUI给Wii2.3设置参数时有没有参数跳变的现象?或者说这个上位机兼容的MWC代码版本为多少 ...

你好 我在使用过程中  没有出现参数跳变现象   只测试了2.3版本
这个cruis版本的固件就是2.3版本  只是按照cruis的板子设置了
经过我两周的测试  这个固件和调试软件都是很稳定的
建议你刷2.3版本的固件 用这个GUI调试   可以看地图 加载航点 直接更改磁偏角  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在使用过程中  没有出现参数跳变现象   只测试了2.3版本
这个cruis版本的固件就是2.3版本  只 ...

谢谢!我qq623342556,都是飞控爱好者,可以多交流哈

网友I:
谢谢楼主提供,我也在想入手mwc,苦于找不到资料,今天终于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提供,我也在想入手mwc,苦于找不到资料,今天终于找到了。

嗯 建议使用gy86模块 气压计精度高

网友J:
2.2能用这个地面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QQ67666543,想学习,谢谢

加群 156901222 学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2.2能用这个地面站吗?

具体没有测试  但从兼容性来说  应该可以  你连接下试试

网友:
我的mwc gui右圖的的飛機方向跟實際的飛控板方向不能一致 相差90度 請問這會有什麼影響 還有怎樣可以調回一致。折騰了很久都不行。求高手幫幫我吧!,

楼主:
上图来看看  不上桨  解锁  晃动飞机  看GUI的电机输出是否正常

具体怎么更改我也不清楚

网友L:
感谢楼主,资料收集的挺全面,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资料收集的挺全面,学习学习。

嗯  交流经验共同学习

网友M:
楼主你说的那个交流群已经满员啦. 可以加你qq交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说的那个交流群已经满员啦. 可以加你qq交流吗

好的  发QQ来  我加你

网友:
好的 正在组织F450中. 急需技术支持64751610

网友N:
引用 网友E:
MWC对参数依赖比较大不太容易调好,对震动也比较敏感,震动大了飞起来时不时就抽一下,所以桨平衡和减震一 ...

我是新手一名, 刚组装好一套仿F450, 试飞了好几次, 但每次都不能太顺利

我用的飞控同样是MWC 2.5, 第一次飞时, 因没有设置ANGLE任何值, 飞的时候总会左右摆动, 回家后看了其他文章后设置了ANGLE的值到M跟H, 问题就来了..每次推到拉杆时, 总是不是所有的电机也在转动, 感觉上机身不是水平一样, 即使能起飞, 不到一回其中有几个电机也突然失速, 就好像你说要把电机的PWM值调高一些
也试过用第5通道把自动平行关了, 升起后总是向一个方向慢慢飘去... 已在遥控试了微调, 但没效果... 是不是飞控的水平有问题?? 已经在家里调了好几次... 但也没甚改善

每个电机已安照网上的教学调教过

希望可以提点一下..

先行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是新手一名, 刚组装好一套仿F450, 试飞了好几次, 但每次都不能太顺利

我用的飞控同样是MWC 2.5, 第 ...

不太好说,不过默认参数对于450-650左右的轴距貌似是不太合适的,自激严重。好好的突然歪一下或者抽风多半是振动造成的,毕竟飞控运算资源有限,降低传感器滤波的频率有一定改善
另外往一边飘这个问题,微调我觉得不好用,用校准吧,往那边飘校准时候就把哪边垫起来一点然后校准

网友:
改了CONFIG.H的數值, 現在"下右"不能解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群 156901222 学习交流

加不进来了,你加我QQ67666543

楼主:
找了好长时间  终于找到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20518&pid=10503378&fromuid=252454

网友:
多谢分享,努力学习中……

网友O:
第一架JJ就是拿来摔的,XXD电机就可以了,GPS、超声波都没必要。遥控器可以买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第一架JJ就是拿来摔的,XXD电机就可以了,GPS、超声波都没必要。遥控器可以买好点。

嗯 不甚赞同  一般来说 新手技术不到位 但是可以通过模拟器提高水平  电机属于高耗品  可靠性低的话容易导致整机出问题  另外GPS与超声波可以辅助定点和定高甚至返航  能在练习初期极大的帮助你稳定机器  避免操作不当炸鸡    如果你是高人 要玩空翻之类  这些确实没必要
最后新手入门 以稳为主 PS控在预算范围内买最好的 能一步到位最好

网友(2014-10-25):
引用 网友E:
MWC对参数依赖比较大不太容易调好,对震动也比较敏感,震动大了飞起来时不时就抽一下,所以桨平衡和减震一 ...

我的四轴是450的,也是mwc。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推油门升空过程比较稳,但是一旦不推油门了想让它停在空中,
它就开始抖。。。这是怎么回事求解,感觉PID应该调的差不多了

网友P:
楼主,,我才买了mwc,图片看起来和你的一样,问题是各种软件下载不了,给发一份好吗,谢谢啦49206522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才买了mwc,图片看起来和你的一样,问题是各种软件下载不了,给发一份好吗,谢谢啦492065223@qq. ...

刚试了下  下载没问题呀  我这边上传很慢 发邮件不方便  网盘你再试试

网友Q(2014-11-29):
mark以后看,lz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Q:
mark以后看,lz大神

可以根据帖子的教程做一套初级四轴飞行器  飞控建议换APM

网友Q:
引用 楼主:
可以根据帖子的教程做一套初级四轴飞行器  飞控建议换APM

已经有三架四轴啦,对apm无爱,玩过naza,觉得太稳没意思,也不能暴力飞。mwc我是调试时出过各种问题,而且买到了淘宝上的垃圾板子,烧过两块板子,都是背面某处的线因为通过大电流发热熔断了感觉校准电调时特容易烧断飞控后面的线

楼主:
是么  我的MWC调试时没问题  挺好用  现在用自组的板子  还剩一块调试好的crius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Q:
已经有三架四轴啦,对apm无爱,玩过naza,觉得太稳没意思,也不能暴力飞。mwc我是调试时出过各种问题,而 ...

是么  我的MWC调试时没问题  挺好用  现在用自组的板子  还剩一块调试好的crius板子

网友Q:
lz这个调参软件的配置文件在哪个目录?我第一次运行的时候没有接板子,随便点了下一步结果卡死了,后来再把板子接上也没用,直接一打开软件就卡死。删除掉这个调参软件,重启电脑后在试验依然这样,我想肯定是第一次运行时生成了某些文件一直放在某个文件夹中没有被删掉。求lz告知,谢谢

网友R:
你好,我正在 做4轴 ,现在的飞控 太杂了,我看你的这个不错,能把你 买的 MWC飞控的链发给我吗?谢谢。就怕买到了不能用的,本身在不太明白,要是买到 不好的飞控 ,就更弄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我正在 做4轴 ,现在的飞控 太杂了,我看你的这个不错,能把你 买的 MWC飞控的链发给我吗?谢谢 ...

私聊  论坛不让发链接  378966259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这个调参软件的配置文件在哪个目录?我第一次运行的时候没有接板子,随便点了下一步结果卡死了,后来 ...

退出来估计是没有用管理员身份打开   你的什么系统

网友Q:
引用 楼主:
退出来估计是没有用管理员身份打开   你的什么系统

我用的xp系统,其实是mac os里面的虚拟机装的xp,vmware fusion,应该不会是虚拟机的问题,这个虚拟机基本就没见和程序不兼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用的xp系统,其实是mac os里面的虚拟机装的xp,vmware fusion,应该不会是虚拟机的问题,这个虚拟机基 ...

装个win7试试

网友:
回帖是美德,看了好几遍了

网友S:
谢谢分享,太多要学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谢谢分享,太多要学的了

嗯   新手  技术先行   买个遥控练技术   然后在组装  慢慢飞

网友T:
我玩APM!请问MWC飞控怎么样!好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玩APM!请问MWC飞控怎么样!好学吗?

好学  也挺好飞   灵活性与机动性都不错  对飞手技术要求较高

网友U:
想问一下果冻这个名词的含义,因为在好多地方见到过这个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想问一下果冻这个名词的含义,因为在好多地方见到过这个词。谢谢

就是画面像果冻一样晃

网友V:
请问楼主。您提供的百度网盘的地址怎么打不开?显示页面不存在呢?

网友W:
敢问楼主的气压计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敢问楼主的气压计什么型号的?

低精度085  固件是已经改好的   crius直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问楼主。您提供的百度网盘的地址怎么打不开?显示页面不存在呢?

你再试试

网友X:
谢谢楼主分享,我发现我的四个无刷在油门打到最高的时候不稳定哦。向一边倒,然后重新定义了油门行程还是不行,不知道问题在哪里。。。5555.

网友W:
引用 楼主:
低精度085  固件是已经改好的   crius直刷就可以

你的意思是我的085的也可以这么稳?可是现在我一开气压计他就跳个不停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W:
你的意思是我的085的也可以这么稳?可是现在我一开气压计他就跳个不停啊

还有我的MWC像450电直锁不住尾的一样,会偏。前进时严重掉高,定高飞时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X:
谢谢楼主分享,我发现我的四个无刷在油门打到最高的时候不稳定哦。向一边倒,然后重新定义了油门行程还是不 ...

先调整遥控微调  将所有通道中点调至1500+-5   飞行模式调为angle  然后在gui中看   四个舵机输出不一样是正常的  在飞行中会自动调整
建议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还有我的MWC像450电直锁不住尾的一样,会偏。前进时严重掉高,定高飞时也一样。。。

1 检查并在GUI中将所有通道中立点值调至1500 2 检查机臂是否有弯曲
3 检查你的电机安装是否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检查并在GUI中将所有通道中立点值调至1500 2 检查机臂是否有弯曲
3 检查你的电机安装是否水平

...

这些都搞好了啊

网友V:
楼主。我试了很多次网盘还是没法显示打不开。麻烦楼主能不能把网盘资料通过QQ邮箱452701452@QQ.COM发一份。万分感谢。

楼主:
换一个浏览器   输入提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我试了很多次网盘还是没法显示打不开。麻烦楼主能不能把网盘资料通过QQ邮箱发一份。万分感谢。

我刚刚用手机测试   能打开的   你换一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用手机测试   能打开的   你换一个浏览器试试

楼主。我还是无法打开呀?换了浏览器也没有用。麻烦楼主吧相关资料发到我的邮箱吧。万分感谢。我的QQ:452701452@QQ。COM。再次感谢。

网友X(2014-12-29):
引用 楼主:
先调整遥控微调  将所有通道中点调至1500+-5   飞行模式调为angle  然后在gui中看   四个舵机输出不一样 ...

谢谢大神,我现在听朋友说,要刷电调,我在刷电调了。说是刷了BLheli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谢谢大神,我现在听朋友说,要刷电调,我在刷电调了。说是刷了BLheli就好了。

网盘里有刷bl的教程   好好参考下   刷后响应确实快

网友Y:
楼主的WinGUI在哪下载的啊   分享一个呗

网友S:
楼主,能留一下联系方式吗(1零1零二二5279)?关于制作飞控我想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的WinGUI在哪下载的啊   分享一个呗

百度网盘就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能留一下联系方式吗(1零1零二二5279)?关于制作飞控我想请教一下!

制作不太懂   我买的成品板   可去wiki那看看电路

网友:
你主控是328的吗?

网友Z:
GPS home别人叫我少用,他说MWC 328的配置低,,怕炸鸡

网友AA:
兔子入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GPS home别人叫我少用,他说MWC 328的配置低,,怕炸鸡

没事  GPS home很重要  飞远了全靠这个救回来

网友(2015-02-23):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自己搭单片机,做跟手机通讯控制,不用遥控。

网友AB(2015-08-08):
引用 楼主:
没事  GPS home很重要  飞远了全靠这个救回来

楼主我有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就是买来的MWC2.5的版子上是不是啥定压,定高的模块都木有?

网友AC:
小白一名 请问lZ磁阻调不好应该怎么办 C:\Users\Caesar Fu\Desktop
不会发图 就是按照教程在各轴旋转两周多之后 且不说指的不是正北,mag中roll那一项在指向北的时候为-80 不为0
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我的板子和LZ的是一样的
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楼主预算大概多少

网友AD:
LZ,请教一下,这是我解锁以后电机的输出,按照正常情况应该是设置的怠速(我没启用motor stop语句,怠速设置的是1230),为什么电机输出是5?然后我推油门,推了差不多一半才到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我有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就是买来的MWC2.5的版子上是不是啥定压,定高的模块都木有?

定压是靠BMP085气压计   不过这个效果很一般  上下两米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小白一名 请问lZ磁阻调不好应该怎么办
不会发图 就是按照教程在各轴旋转两周多之后 且不说指的不是正北, ...

偏差有多大呢  是不是你附近有大的磁物体   把飞控拿到外边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D:
LZ,请教一下,这是我解锁以后电机的输出,按照正常情况应该是设置的怠速(我没启用motor stop语句,怠速设 ...

图中显示已经将近一半输出   不能只看数值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图中显示已经将近一半输出   不能只看数值

好吧,刚刚那张图是我解锁后推了一遍油门然后在把油门拉到底的,这是刚刚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好吧,刚刚那张图是我解锁后推了一遍油门然后在把油门拉到底的,这是刚刚解锁的

对 刚解锁是没有输出的  给油门才有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刚解锁是没有输出的  给油门才有输出

但是原来调的是解锁马上会转,我就连电脑调了一下AUX的选项他就不转了,也没下过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刚解锁是没有输出的  给油门才有输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6759572你来看下我的帖子吧,里面有图,也比较详细

网友AD:
楼主,我又有新问题了,在gui上看气压计的高度一直是0,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我又有新问题了,在gui上看气压计的高度一直是0,不会变

看这个 重启后再试试

网友AD:
引用 楼主:
看这个 重启后再试试

比例尺改了,读出来还是0。那个遥控的值因为我没开遥控,所以数字是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比例尺改了,读出来还是0。那个遥控的值因为我没开遥控,所以数字是乱的。

你对着飞控吹气试试  看数值有变化没 另外上传一张你的飞控板图片

网友AD:
引用 楼主:
你对着飞控吹气试试  看数值有变化没 另外上传一张你的飞控板图片

我拿手指按在上面没有反应,图片我马上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拿手指按在上面没有反应,图片我马上上传

嗯 看到了 飞控跟我的一样
是不是气压计坏了  正常那个跳动挺大的
你检查下气压计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嗯 看到了 飞控跟我的一样
是不是气压计坏了  正常那个跳动挺大的
你检查下气压计是不是虚焊了

找到原因了。这块板子上的气压计是BMP085,代码里GY86里默认的是MS561101BA,我单独启用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找到原因了。这块板子上的气压计是BMP085,代码里GY86里默认的是MS561101BA,我单独启用一下就好了

用这个设置选项

网友:
恭喜入坑

楼主:
都入坑一年了  现在还没跳出来

网友AE(2015-10-12):
引用 楼主:
都入坑一年了  现在还没跳出来

我是最近刚接触四轴的新人
飞控是淘宝上卖的(mwc s1.5,严重怀疑自己被坑,还不是没钱闹的),刷的2.1的固件
第一天装好f450(这时候是默认的固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版本的),校准acc,电调行程。推油门,总是10 11 两个轴的桨先转,3 9 要油门加大后才会转,而且伴随转速不稳定,一阵一阵的现象
于是拆下来,再校准一次电调,推油门。电机不同步现象没那么严重了,但还是飞不起来,一直在地上动,伴随着自旋(我想可能还是电机转速不一致吧)
然后晚上刷了2.1的固件(我在国外一个网站是看到配的固件就是2.1的于是百度了一个2.1的固件),第二天重新校准电调,acc。推油门,现在电机不同步更加严重了。油门推一半另外两个才开始动,推满在地上一跳一跳的,用手辅助一下飞机乱晃。(这时候目视有两个机臂有点抖。。。)
百度一下说是要4个电调一起校准,于是自己焊了个并联校准板,校准行程之后校准acc,再飞,问题依旧。然后接上电脑打开gui,看到水平仪歪的厉害,但是飞控板绝对是平的。
于是再次校准电调行程,接上飞控板,还没校准acc,此时gui里水平仪正常。于是在飞,问题依旧,再次接上电脑打开gui,水平仪又歪的厉害。
这下把我搞懵了,检查电调和飞控的连线,检查桨的正反(39顺10 11 逆),检查电机转向,都没问题啊。
固件里就改了解锁下限和电机初始转速,pid都是默认的,唯一把改了level的i改成了0.
求教大神帮我看看这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我是最近刚接触四轴的新人
飞控是淘宝上卖的(mwc s1.5,严重怀疑自己被坑,还不是没钱闹的),刷的2.1 ...

1 首先根据你的硬件(传感器)刷2.3版本的固件  这个经过测试很稳定 我一直在飞的2 你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电调行程不一致  可以通过固件统一校准电调的功能来校准一遍

3 检查你的飞控安装方向与桨对应的方向是否一致 3 10 9 11  顺 逆 顺 逆
4 刷完固件用默认参数飞  450机架很好飞的
5 上位机要用固件相匹配的版本  不同版本可能会导致出问题  通道中立点要调到1500
6 以上做完  用上位机检查飞控通道输出是否正常  模式设置可以参考我的
最后再加电试飞

网友AE:
引用 楼主:
1 首先根据你的硬件(传感器)刷2.3版本的固件  这个经过测试很稳定 我一直在飞的2 你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电 ...

恩,刚刚刷了2.4的固件,和以往不同,陀螺仪工作了(不过干扰好大,一直在转)
电调行程校准一直是用遥控器校准的,单独校准和并联校准都有试过,用飞控校准听说好像不是很靠谱?
桨的正反和电机的转向,安装顺序我检查了一万遍,不会有错的
中立点在1500+—5的位置,微调只能调这么精确了
gui用的是相应版本
现在电调有个烧掉了,等新电调。我看前几天飞都不离地,会不会升力不够?1045的桨,电机是kv1000的,最高转速设置的是1850,理论算了下好像够?
还有一点想问,gui2.2以上的版本是不是吧acc自稳啊什么的整合了?gui里看到angle,horizon比较陌生,请问这两个是什么功能?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恩,刚刚刷了2.4的固件,和以往不同,陀螺仪工作了(不过干扰好大,一直在转)
电调行程校准一直是用遥 ...

嗯 连接上位机,先校准ACC 然后看陀螺数据,还有LPF最好设置为20HZ,减少震动噪声固件校准很方便,刷进去--通电校准--再刷正常固件--完成
电机和桨没问题,你的只是没有设置好,多摸索,很快你就能爽飞的
我在写一个naze32飞控的帖子,建议你升级此系列飞控,出于mwc但胜过mwc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嗯 连接上位机,先校准ACC 然后看陀螺数据,还有LPF最好设置为20HZ,减少震动噪声固件校准很方便,刷进去 ...

lpf设置为20hz?是减小滤波范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E:
lpf设置为20hz?是减小滤波范围吗?

增大  过滤掉更多频率的噪声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增大  过滤掉更多频率的噪声

今天在校准陀螺仪的时候出问题了
gui中点击CALIB_MAG无反应,陀螺仪一直在顺时针转,大概1度每秒,用遥控器校准飞控板也没有相应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今天在校准陀螺仪的时候出问题了
gui中点击CALIB_MAG无反应,陀螺仪一直在顺时针转,大概1度每秒,用遥 ...

校准ACC 陀螺才会不转  还有 怀疑你的固件参数中陀螺型号设置不对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校准ACC 陀螺才会不转  还有 怀疑你的固件参数中陀螺型号设置不对

校准了acc,陀螺一样在转,晚上按照卖家给的说明书里把相应组合传感器的型号取消注释的,还特地查找过没有别的类似的名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校准了acc,陀螺一样在转,晚上按照卖家给的说明书里把相应组合传感器的型号取消注释的,还特地查找过没 ...

那不应该 校准完陀螺是不动的
你把你的板子的传感器发上来  我看看是哪种组合

网友AE:
引用 楼主:
那不应该 校准完陀螺是不动的
你把你的板子的传感器发上来  我看看是哪种组合

刷写固件时芯片+传感器组合请选择#define FLYDUINO_MPU

说明书里这么写的

网友AF:
楼主你好,我的四轴配置如下:F450机架,MWC 2.5版,朗宇2212KV980电机,好盈天行者20A电调,1047桨。基本能正常起飞,但有时起飞后老是不稳,油门中位上面一点串得老高,油门往下一点又急速下掉,都不知道炸机多少次了。幸好东西还比较结实没坏。总感觉不好控制。不知道到底是PID参数没调好,还是遥控手感不好。楼主说的爽飞是能够很随心所欲的控制吗?MWC飞控定高、自稳大家是一个什么情况,反正我觉得晃动挺大。真心向楼主请教飞控是如何调试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你好,我的四轴配置如下:F450机架,MWC 2.5版,朗宇2212KV980电机,好盈天行者20A电调,1047桨。基本 ...

你好,这是参数设置问题1、固件中LPF设置为20HZ,过高会导致不稳;
2、上位机GUI油门设置:中点0.46,expo0.5;
3、定高MWC效果不好,偶尔高空用一下可以
4、PID pitch和roll用 3.6  0.030 24  rate 0.2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刷写固件时芯片+传感器组合请选择#define FLYDUINO_MPU

设置好了么  实在不行就换一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