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我的64涵道F-16

楼主(2014-09-22):
买了一架ROCHOBBY的64涵道F-16,搭配黑旋风

可惜每次滑跑时,飞机都倒向一边,无法起飞

现在机头已经撞扁了,终于明白为什么要多配一个机头

还有个问题,喷漆很容易剥落

请问应该怎样挽救,谢谢!

网友:
飞机倒向一边说明飞机的重心在x轴上偏向了倒得那一边,也就直接导致了两个机翼面积在相同的情况下两边的升力比不同,产生了升力差,
    你可以适当的把重心调一下,或者用副翼微调,使其机翼两边的升力比相同,

网友:
早就不買FMS 的F16了。

网友A:
沙发人家LZ说的是在地下滑跑时偏向一边吧?与重心和升力没有多大的关系吧?
前轮貌似装反了吧?还有滑跑时偏向一边还是飞机起落架的问题吧,好好检查一下起落架就OK.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后来不买了  这个飞机有缺陷  动力不行的进气口小了 机身重  起飞很难起飞 通病

楼主:
这样说,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人家LZ说的是在地下滑跑时偏向一边吧?与重心和升力没有多大的关系吧?
前轮貌似装反了吧?还有滑跑时偏 ...

我说的是起飞时候的滑跑

网友:
边滑跑边修正方向。

网友B:
哈哈,我告诉你吧,这飞机的起落架不行,可以手抛起飞,不过降落还是等炸,无图我说个JB
,在加一个手抛F16视频给你看看,视频机子多,慢慢看。

网友:
新机折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告诉你吧,这飞机的起落架不行,可以手抛起飞,不过降落还是等炸,无图我说个JB
,在加一个手抛F1 ...

你的还在飞吗?

楼主:
太坑爹了

网友:
首先应该是顶风滑行,飞机太轻侧风影响大;
第二滑行时要及时调整方向舵,使飞机沿直线滑行起飞,这个是基本功之一;

网友:
呵呵。这飞机我也飞过。起飞倒是没问题,降落问题大了。降落给点油门吧。降不下来,不给反而爬升,然后失速掉下来,炸了好几次,然后试着超低空飞再关油门,在下坠过程中加油门,勉强可以降落了,可惜的是的一次高速飞行猛拉杆准备垂直爬升时机翼折断。炸机。

网友:
练好技术了,一切都不是问题

网友:
技术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