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X350pro安全电压设置

楼主(2014-09-22):
看帖不要不回贴哦。

冒着报废电池的危险测试了华科尔350pro低电压降落

总结一下,要航拍高飞行的电显可设置3.7V。
              低空练习飞行的电显可设置3.6V。

看视频

从BB响到自动降落只有1分30秒的时间。如果你在100米外的高空航拍,你觉得你飞的回来吗?

我刚刚更新了1.5版本。飞行姿态超稳定2~3级的阵风钉在空中晃都不晃。

网友A:
看到有升级后出问题的,还不敢升级啊

网友:
我的是naza v1一级低压带载是3.6V、二级带载是3.4V
BB响是3.7B、二级保护3.4V 就是自动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升级后出问题的,还不敢升级啊

我也这么觉得觉得自己使用没问题就先用着。我是爱折腾也会用APM。所以刷机调参小意思。

反正就是个APM没什么新鲜的。 没有玩350我还真不回去学AP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觉得自己使用没问题就先用着。我是爱折腾也会用APM。所以刷机调参小意思。

反正就是个APM ...

另外请教下,我也是350PRO,现在又买了个D7E改了三段开关,设置了APM6种模式,也设置了失控保护,在我的H4上面功能都正常,但是在350PRO上面却发现6段开关有时能,有时又没反应,最主要的是失控保护好像对350PRO没反应,地面站测试关控,油门就停留在最后位置不动了,是不是350PRO内部无需设置遥控端的失控保护?说明书上面也没有设置失控保护,因此至今我不敢关控,怕出意外。

楼主:
据说失控保护是写在接收器里的。并且即便能用APM 调参还要写进一个小文件。你忘了存那了。不要然有些就算调参了也是保存后关机就重置了。
我听店家介绍是说模式是写死的,修改了不好我就没有弄。我也还想把一键返航和GPS模式分开那。稍不注意就拨到一键返航去了。

楼主:
据说失控保护是写在接收器里的。并且即便能用APM 调参还要用烧录软件写进一个小文件。我忘了存那了。要不然有些就算调参了也是不能保存关机就重置。
你那在地面站的测试应当是控自身的失控保护功能。飞控没有介入。

我听店家介绍是说模式是写死的,修改了不好我就没有弄。我也还想把一键返航和GPS模式分开那。稍不注意就拨到一键返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教下,我也是350PRO,现在又买了个D7E改了三段开关,设置了APM6种模式,也设置了失控保护,在我的H ...

据说失控保护是写在接收器里的。并且即便能用APM 调参还要用烧录软件写进一个小文件。我忘了存那了。要不然有些就算调参了也是不能保存关机就重置。
你那在地面站的测试应当是控自身的失控保护功能。飞控没有介入。
我听店家介绍是说模式是写死的,修改了不好我就没有弄。我也还想把一键返航和GPS模式分开那。稍不注意就拨到一键返航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失控保护是写在接收器里的。并且即便能用APM 调参还要用烧录软件写进一个小文件。我忘了存那了。要不 ...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因为有几次我把电池保护的勾去掉了,但是后来不知怎么的又出现在地面站了,看来只能用地面站看参数,实际还是不能更改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失控保护是写在接收器里的。并且即便能用APM 调参还要用烧录软件写进一个小文件。我忘了存那了。要不 ...

再请问下,这次的升级文件有没有限制高度什么的么?

网友:
那就回个帖~ 华科尔的设计很奇怪 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问下,这次的升级文件有没有限制高度什么的么?

没注意,不过我在海拔2000米的地方飞过。没问题
华科尔主要是外销。老外不会像咱们这么玩,人家遵守法律。为啥h500那么多坠机的。我猜想是双向传输闹得。人家美国规定飞行器不可飞出视线范围。高度不能超过500吧。具体多少不记得了。可咱们玩家非给拿四轴穿云。以前就传闻双向传输一没信号会导致坠机。所以吧结果自己联想吧。

网友(2014-12-04):
同意楼上说的 东西实用够用就行 一般就拍下城市 街道  拍拍MV 宣传片等用途 没必要非呢么高 要呢么高 也不是这个价位的飞机能做到的~

网友B:
楼主有试过350pro的那种新桨吗  好像说能延长飞行时间。   我也有这个JJ一直感觉不错,一般飞行10分钟为安全航拍时间,也拍了很多作品。  现在3D云台出来了 估计要把桨叶和脚架都换了才能保持留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试过350pro的那种新桨吗  好像说能延长飞行时间。   我也有这个JJ一直感觉不错,一般飞行10分钟为安 ...

我已升级六轴为了飞的更高更远,带的东西可以更多更沉。

网友C:
有没有教程啊?h500和x350是不是都可以用MP调参啊??有教程推荐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教程啊?h500和x350是不是都可以用MP调参啊??有教程推荐一个谢谢…………

都可以调,但是不建议没有接触过的小伙伴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