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可以当做图传显示器吗?

楼主(2014-09-22):
尽量利用起来,我可以关网关闭无线wifi。

求方法?

网友:
能用论坛早流传了  av转wifi  然后手机接wifi

网友:
有延迟,大部分手机屏幕在户外也看不清楚。不如买个7寸屏

网友A:
最近不是有AV转WiFi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不是有AV转WiFi的模块

wifi亲测,和发射机干扰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fi亲测,和发射机干扰严重

我测试过WiFi不影响图传和遥控器
开遥控器也不影响手机WiFi的
开狗的WiFi也是一样没有影响
唯一影响的是开天地飞9通一代遥控器的时候
普拉姆无线键盘受干扰、狗和手机连接的时候
就是距离比较近、延时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WiFi不影响图传和遥控器
开遥控器也不影响手机WiFi的
开狗的WiFi也是一样没有影响

我的手机和遥控很近的时候,图像特别卡,干扰严重。甚至有个舵机不能用了。。拿走了就好了。什么原因呢,,手机网络和定位什么都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手机和遥控很近的时候,图像特别卡,干扰严重。甚至有个舵机不能用了。。拿走了就好了。什么原因呢,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开遥控器或者图传的时候寝室里的人没有一个说断WiFi的
我的手机靠很近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开遥控器或者图传的时候寝室里的人没有一个说断WiFi的
我的手机靠很近也没问题

求教可以用5.8图传的接收器转信号到手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可以用5.8图传的接收器转信号到手机吗?

这个我没研究过、现在我是用显示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研究过、现在我是用显示器的

好的,谢谢啦

网友B(2014-12-06):
引用 楼主:
求教可以用5.8图传的接收器转信号到手机吗?

我也在考虑和你相似的问题。为何一定要把图传接收到的信号转换成无线wifi再用手机接受呢?如果直接把图传接受的av信号经过一条线转换插到手机上,也就是有线传输,不是更方便?我看来网上卖的那种av转3.5接头的线只要十几元,不知道可不可用呢

网友:
手机的显示屏是手机里的图形芯片推动的,图形芯片目前一般都集成在了arm的芯片上,所以你没发直接用的。

便宜的方法是买现有的图传显示器。

要自己改呢,需要先找到显示屏tft接口电路的datasheet,然后用fpga做个driver芯片,把vga信号转码到tft的驱动信号上,然后vga的接口驱动方法就很多了,比如pal/ntsc信号转vga的。

这个折腾下来更贵(多了)。。

网友:
AV转WIFI的设想是我最早提出来的,还联系了深圳的电子厂,可是他们告诉我成本太高,所以我放弃了,没想到今天他们就出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考虑和你相似的问题。为何一定要把图传接收到的信号转换成无线wifi再用手机接受呢?如果直接把图传 ...

3.5?耳机孔?

网友:
精灵2V就是以这种方式图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5?耳机孔?

我发现我们离的好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我们离的好近。

约吗我在主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约吗我在主南

那肯定是学长了。我还在图书馆复习考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是学长了。我还在图书馆复习考研呢

我是五系的,同学加油,最近还飞吗,有时间一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五系的,同学加油,最近还飞吗,有时间一起啊

谢谢,考完研就飞。

网友:
5.8 的 靠谱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