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横轴轴承的安装顺序

楼主(2014-09-22):
本人最近购入飞越450PRO无副翼,由于想完全弄懂直机的所有部件结构和工作原理,好使以后修机打下基础,所以把每个地方都拆一次,我拆开旋翼头横轴时,发现里面的轴承安装顺序和说明书上标明的不一样,是否装配出厂时发生错误,还是说明书没及时更换标的是旧版问题呢?现在上图请大家指导!

我拆开原厂出来的横轴轴承安装结构是这样子的。

而说说明书上标注的安装方法是这样子的,刚好和我拆下的相反,那究竟是推力轴承是里面还是在外边?

另外,我这次购买的是飞越的FBL的机型,但我在之后上官方淘X网购买备用配件时才发现,我买的这台FBL机的横轴配的是DFC的类型,官网还有一种FBL的横轴中间是没有那一道坑的,这种横轴合适吗?

网友A:
止推轴承在外面好点。另外止推轴承小的那段在外面大的在里面。你那个是防射横轴。你现在的止推轴承是大内径轴承刚好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止推轴承在外面好点。另外止推轴承小的那段在外面大的在里面。你那个是防射横轴。你现在的止推轴承是大内径 ...

感谢兄弟回复,你的意思是说两种安装方法都可以吗?

网友B:
飞越的那个说明书好像是错的,亚拓的就是和你拆开的那个是一样的

网友A:
你仔细看下说明书和你这个横轴。说明书上的是台阶式的,细的部分刚好是安装止推轴承的。你这个止推轴承内径大 可以选这种安装方法。具体你自己体验下那种安装起来震动小,无双桨就用那种方法。但是止推轴承两个圆片的安装位置一定要注意较大的靠里面安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的那个说明书好像是错的,亚拓的就是和你拆开的那个是一样的

那么的说那一种安装方法才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的说那一种安装方法才是正确的?

我的意识就是假组的那个是对的,就是他原来装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下说明书和你这个横轴。说明书上的是台阶式的,细的部分刚好是安装止推轴承的。你这个止推轴承内径 ...

对!!昨晚我将里面的轴承孔位都量过,这样的话我还是安照说明书的方法安装,因为考虑到这是新型的防射横轴,这样的设计和安装方法就有他的道理,我估计厂里的安装工是安照以前旧款横轴安装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识就是假组的那个是对的,就是他原来装好的

假组那个是我把原厂装好的卸下时马上拍下的!现在重新组装上油上胶时才发觉跟说明书上的不一样!

网友C:
了解了推力轴承 的工作原理你会发现,装里面和装外面其实是一样的,不过会在推力轴承和滚珠轴承之间多一个小垫圈。这样做的目的是只让让轴承内圈的压力传到推力轴承上而不会产生外圈与推力轴承的转动摩擦力。

网友D:
仔细看说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了推力轴承 的工作原理你会发现,装里面和装外面其实是一样的,不过会在推力轴承和滚珠轴承之间多一个 ...

按你的道理来说推力轴承装在外边会好点,旋翼旋转起来外力往外推,先到滚珠轴承,再推到推力轴承上,从而起到推力轴承的真正意义,如果倒转安装那么推力轴承的外力会压在滚珠轴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说明吧

就是仔细看了说明书才发现了这个问题,迷惑了

网友:
哈哈,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假装的是正确的。 是说明书资料没有及时更新,还是老版本的说明。
同样的问题,说明书上面的拉杆长度也不对,你实践装机的时候自行调平就行了。

网友E:
一直按 说明书上的装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按 说明书上的装法。

感谢兄弟的意见!也感谢楼上给我意见的兄弟们,综合所有意见按说明书上的安装方法应该会好点,因为涉及到推力轴承的工作原理,相信外力最后落在推力轴承上会合理点!

网友:
假组的才是正确的。自己看看那个台阶式的垫片就知道了。
推力轴承向来都是装在两个滚珠轴承之间最佳。。。。

网友F:
说明书是参照亚拓的。亚拓方式更好,对两个滚珠轴承的寿命保护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书是参照亚拓的。亚拓方式更好,对两个滚珠轴承的寿命保护更好。

严重支持!经过兄弟们给我分析,我相信推力轴承装在外面会合理点!

网友G:
我觉得按你拆开的实际安装顺序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严重支持!经过兄弟们给我分析,我相信推力轴承装在外面会合理点!

我建议还是两种方法都尝试下。看实际效果。要是都没双桨的情况下推力轴承放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还是两种方法都尝试下。看实际效果。要是都没双桨的情况下推力轴承放外面。

好的!按实际效果尝试,这就是玩模型的精髓所在,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按实际效果尝试,这就是玩模型的精髓所在,生命在于折腾

是啊,理论都是假的。实际效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按你拆开的实际安装顺序好一点

都迷惑了…如果两个方法都不是错误安装的话,正如grin2586兄的意见,两种方法都尝试一下,最终还要考虑振动的问题!

网友:
按实际顺序安装精度略高,因为两滚珠轴承的距离大,桨夹的虚位就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迷惑了…如果两个方法都不是错误安装的话,正如grin2586兄的意见,两种方法都尝试一下,最终还要考虑振 ...

震动这个没办法完全避免的。只是大还是小的问题。给些心机慢慢一个个零件装上去震动小点。随便装震动无法估计,就是碰运气。好像我第一装飞越震动1000内。第二次装4000,最后慢慢装500震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你的道理来说推力轴承装在外边会好点,旋翼旋转起来外力往外推,先到滚珠轴承,再推到推力轴承上,从而 ...

但是,滚珠轴承装外面的话相当于支撑点外移,大桨夹间隙会更小一点。各有利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这个没办法完全避免的。只是大还是小的问题。给些心机慢慢一个个零件装上去震动小点。随便装震动无法 ...

无副翼第一次接触,N年前飞过有副翼,但飞机都是圈内的朋友帮装机、调机、炸机后帮修,很老实讲当时连遥控上的设置都不会,之后一直搁置了N年后重入魔坛,但这次我想从每粒螺丝去研究,不想像以前那样,跟在玩具店买件玩具回来娱乐无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副翼第一次接触,N年前飞过有副翼,但飞机都是圈内的朋友帮装机、调机、炸机后帮修,很老实讲当时连遥 ...

花点时间吧。我都是给逼的没办法了。4000的震动真不敢飞。只有一个个零件去称重。去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滚珠轴承装外面的话相当于支撑点外移,大桨夹间隙会更小一点。各有利弊吧。

各有道理各有利弊!

网友H:
横轴有种,一种带轴肩的,压力轴承在外面。另一种不带轴肩的,压力轴承在里面。看楼主手里是什么横轴了,对号入坐就是了。

网友:
就是你上图的安装方式,亚拓的无台阶版也是这样安装的。亚拓的700也是这样安装的。另外要注意推力轴承分内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严重支持!经过兄弟们给我分析,我相信推力轴承装在外面会合理点!

我看错了,这个说明书不是最新的亚拓说明书,应该是旧款3mm那种,新的4mm的横轴安装就是止推在中间,滚珠在两端的。止推在外面和里面都能起到止推的作用,缺点是尺寸链较长,需要更高的制造和装配精度。滚珠在两端,优点是支撑点距离增加,大桨作用在滚珠轴承径向的转矩降低,可以起到稳定轴承,增加寿命的用途,所以亚拓新的4mm横轴方式优于3mm的方式。你的这款实际的装配方式是合理的,不用参照说明书。

网友I:
貌似不对啊,那个铜套应该在桨夹跟中联之间的,你图中铜套的地方应该是个薄的垫片跟后面的轴承间隔开来。推力轴承只要记住,内径大挡块的靠近中联,内径小的挡块靠近桨根,那个黄色带钢珠的,钢珠包住的一面朝向你大桨桨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点时间吧。我都是给逼的没办法了。4000的震动真不敢飞。只有一个个零件去称重。去做平衡。

对!直机之路漫漫之遥,我不求一步登天,但我现在想将里面的每颗螺丝都研究透澈,只有这样才享受到玩模型的真正乐趣,所以最近我还想购入977小鸡鸡,一边装450另外又可以解解自己的心痒,到时软硬功夫一起到位!今天看到这个圈子依然热闹,大家都这么的热心,所以只要我坚持我有信心一定能把直机玩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横轴有种,一种带轴肩的,压力轴承在外面。另一种不带轴肩的,压力轴承在里面。看楼主手里是什么横轴了,对 ...

感谢老师的意见,老师指的带轴肩的是不是就是我图片上的那种,中间有道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直机之路漫漫之遥,我不求一步登天,但我现在想将里面的每颗螺丝都研究透澈,只有这样才享受到玩模型 ...

你有基础就别977啦浪费钱。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意见,老师指的带轴肩的是不是就是我图片上的那种,中间有道坑的?

不是,带轴肩的横轴两头3mm直径,中间是4mm直径。不带轴肩的横轴通体都是4mm的,是非常好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不对啊,那个铜套应该在桨夹跟中联之间的,你图中铜套的地方应该是个薄的垫片跟后面的轴承间隔开来。推 ...

兄弟好眼力,这里又一个问题,桨夹跟中联之间有一个铜套,桨夹里的滚珠轴承和推力轴承之间也有一个铜套,一个是薄点的一个是厚点的,现在的问题是说明书上标明桨夹里的滚珠轴承和推力轴承之间的那个铜套尺寸是5.5X8X0.4,但我拆下来的是1MM厚的,根本找不到一个0.4MM厚的介子,而桨夹跟中联之间有的那个铜套却是1.76MM厚的,而说明书上标注那个位置上的应该是1MM厚的,看来飞越做的工作很不到位,更新了硬件其它的也不去更新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带轴肩的横轴两头3mm直径,中间是4mm直径。不带轴肩的横轴通体都是4mm的,是非常好区分的。

那就奇怪了!我这根横轴两种都不是,我这个是两头粗,中间一段细!吐血~~越来起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