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全球鹰和嘉迪450L没有陀螺仪座的问题

楼主(2014-09-22):
完美解决全球鹰和嘉迪450L没有陀螺仪座的问题
使用3D打印技术,自制陀螺仪座
首先使用SolidWorks设计,螺仪座,钻孔模板,另外还设计了一个尾撑固定杆,以减小震动
螺仪座

钻孔模板,一会儿就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了

尾撑固定杆

首先将钻孔模板固定在侧板外侧,然后按照模板上的孔,使用电钻在侧板上开孔,用于固定陀螺仪座。
这样开出来的孔精度高

安装陀螺仪座

最终的效果,堪称完美

另外还做了个尾撑固定杆,以减小震动

最后再吐槽一下全球鹰的450L,我在上海展会上买的,居然尾桨是这样的

网友:
羡慕楼主有3D打印机。

网友:
精度貌似不高啊

网友:
陀螺安在尾管座上不行吗?

网友:
全球鹰?呵呵呵。我买了一套,两颗螺丝毁了一个尾波箱,那两颗螺丝断在里面了。也没打算想办法把它搞出来。前两天小炸,十字盘就变形了。

网友A:
没啥作用,陀螺其实可以直接装到尾管座上,另外,3D打印的东西,一受热就变形,陀螺仪座这种水平性这么高的东西,这样不妥

网友:
没有陀螺仪座这不是瞎胡闹吗?楼主的办法很不错可惜一般人都没有3D打印所以只好选择不买此机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啥作用,陀螺其实可以直接装到尾管座上,另外,3D打印的东西,一受热就变形,陀螺仪座这种水平性这么高的 ...

受热变形和陀螺仪座子好像没任何关联吧?难道气温热到42度座子就变形啦?

网友C:
黄金战士不是可以测挂吗

网友:
设计的不错,尾桨屌爆了

网友:
我装在尾管座上的,貌似还可以,只练到能悬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受热变形和陀螺仪座子好像没任何关联吧?难道气温热到42度座子就变形啦?

变形可能导致陀螺仪座不水平,,42度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你如果放在车里,太阳一晒,温度能到6 7十度,就会变形

网友:
我直接把K8安装于尾管座上面,飞了N个起落,没觉得有啥不妥的。。。。。

网友:
高手,3D打印好东西啊,还有打印这种小东西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形可能导致陀螺仪座不水平,,42度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你如果放在车里,太阳一晒,温度能到6 7十度, ...

3D打印机用的是ABS耗材,变形温度为84度。 这样一看确实有点玄。
不过450PRO用的陀螺仪座子也是用塑料做的,难道比ABS工程塑料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金战士不是可以测挂吗

应该是黄K8可以侧挂。

网友:
你说尾桨能不能打印出来用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