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改无副翼(装机)

楼主(2014-09-22):
上一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2796&extra=page%3D2%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
目测无干涉

网友A:
相位器没有固定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器没有固定也行?

我看行

网友B:
楼主试了循环螺距够不?试过飞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了循环螺距够不?试过飞没

打算中午试试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C:
桨夹球头拉扞换长一点,短了偱环会干涉,调的太长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夹球头拉扞换长一点,短了偱环会干涉,调的太长不牢靠。

网友:
没用的2个球头可以拆了减重

网友D:
各种虚位 等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种虚位 等着吧

做3D估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种虚位 等着吧

为什么说各种虚位?我也改了 没有虚位 如果有虚位 没改之前虚位不是更大?

网友E:
楼主的中联和主轴连接的螺丝没上螺母 相位臂和混控臂连接的螺丝也没上 是还没上还是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中联和主轴连接的螺丝没上螺母 相位臂和混控臂连接的螺丝也没上 是还没上还是忘了?

大概装上试试有没干涉所以有的螺丝螺母没上

网友F:
挺好,只是灵敏度会偏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好,只是灵敏度会偏低一点

悬停航线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器没有固定也行?

固定了,摇臂螺丝孔里塞了一毫米焊锡丝顶住了

网友:
求改装配件。

楼主:
不需要配件啊,另购三轴陀螺仪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配件啊,另购三轴陀螺仪就行了

改完了不用三轴陀螺没试试吗,找找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完了不用三轴陀螺没试试吗,找找感觉

没时间,应该没问题可能灵敏度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配件啊,另购三轴陀螺仪就行了

感谢。

网友H:
我改过,根本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改过,根本飞不起来,

螺距没调好吧

网友:
不建议不用三轴飞,炸的可能性大

网友:
改了,很好飞啊,飞着很舒服。

网友(2015-03-19):
试试看了

网友:
我飞过,悬停,航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