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突然自己往上拉高是个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22):
gps和姿态模式都有这样的情况,定点悬停的时候,忽然就嗡嗡两声,4轴就往上窜一下。

期间降低油门也不掉高度。一两秒后就正常。

从高处往下降的时候,突然就停一下然后接着再降,期间油门舵杆就没动。

昨天就这样在树林里突然升高挂到树枝炸机了。

这种情况不是有规律的,是不定时发作一下。航线中没有这种情况,只在定点的时候才会有。gps定点的时候还会往左飘,有时飘的还很快。

请问大疆的技术,这个是个什么原因?

网友A:
给NAZA穿个衣服,不透的最好了,,你试试就知道了。。

哈哈,要收咨询费啊。不用问DJ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NAZA穿个衣服,不透的最好了,,你试试就知道了。。

哈哈,要收咨询费啊。不用问DJ了。

你是指在飞控的身上裹个什么??

谢谢,谢谢~~

网友B:
气压计失灵,返厂换飞控。。。

网友C:
如是切换到手动模式还这样。。。就是气压计坏掉鸟,切手动要是炸了算你水平低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是切换到手动模式还这样。。。就是气压计坏掉鸟,切手动要是炸了算你水平低哈。。。

切手动感觉正常了。

炸机的时候在gps模式下。因为感觉稳定了所以大意了,突然一窜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网友:
估计大疆能说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在飞控的身上裹个什么??

谢谢,谢谢~~

他要多少我减半 哈哈 包海绵 就像麦克风那个样子 如果没效果就换飞控吧

网友D:
我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新手发不了新贴,还望大家帮助解决一下。
我是昨天晚上将18A的好盈电调换成了30A的好盈电调,电调的油门行程也一并调好了,飞控也是naza v2,下楼去试机,我在飞控设置里把手动也去掉了,等于是二个姿态和一个GPS模式,在任何模式下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油门在55~57之间时,马达转速自动加快,把油门往下拉,隔了一二秒的时间转速迅速降低,都不能平稳升空和平稳降落,我原以为是电调没有调好,所以就不通过飞控,直接用接收器给马达发送信号来测试,马达的转速能够根据油门在大小增减速,不会出现在某一个油门阶段自动增减速,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飞控有问题?需要怎么调呢?今天打客服电话又一直打不通,很是郁闷,还请论坛里的各位大虾们能够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呃。。都理解错了,,,弄个深色的胶带,把NAZA包起来不透光,就行了,,,这东西容易受光线影响,知道不???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特别是你还在树林里飞,。一会有光一会无光的,可能就有影响了。

网友:
我操,DJI飞控怕见光?我还第一次听说,难道这飞控是处女没穿裤子?害羞了?

网友: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呃。。都理解错了,,,弄个深色的胶带,把NAZA包起来不透光,就行了,,,这东西容易受光线影响,知道不? ...

大疆技术支持四发过帖子,我看到过 大疆的气压计里含有光敏元件,如果亮度发生很大的变化会产生影响,但是要是全包又会影响气压计的高度的测量,所以海绵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都理解错了,,,弄个深色的胶带,把NAZA包起来不透光,就行了,,,这东西容易受光线影响,知道不? ...

我靠 真的假的? 海绵包不好看啊强迫症的接受不了      用大热缩管套起来管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疆技术支持四发过帖子,我看到过 大疆的气压计里含有光敏元件,如果亮度发生很大的变化会产生影响,但 ...

学习了这个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都理解错了,,,弄个深色的胶带,把NAZA包起来不透光,就行了,,,这东西容易受光线影响,知道不? ...

飞控连同gps一并返厂了。不知道多久能回来。
最近看到dji诸多帖子,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返回来是个什么样子。这东西每次外场就一个状态。什么时候能像Vbar一样就好了,调好后只要机械部分没问题什么时候飞手感都一样。

真不明白这么不稳定的产品也敢往外放,当初选dji就是因为它市场占有率高。进了门才知道……也是深一脚浅一脚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失灵,返厂换飞控。。。

反是反了,不知道是给“修修”还是换,估计也是人品问题,我看有些人用着也一直好着。

也就10多个起落啊。2个月能飞一次。

网友:
电子的东西,偶尔不靠谱正常,电脑还会死机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新手发不了新贴,还望大家帮助解决一下。
我是昨天晚上将18A的好盈电调换成了30A的 ...

估计是垂直感度高了,减少一些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疆技术支持四发过帖子,我看到过 大疆的气压计里含有光敏元件,如果亮度发生很大的变化会产生影响,但 ...

居然含光敏元件。。。DJI应该尝试改进传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