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视频有果冻

楼主(2014-09-22):
机架震动已经被我压缩到几乎感觉不到了…手摸都感觉几乎没有震动…
但是某些情况下就是有果冻…请各位看视频…
这样的情况是为什么呢…谢谢各位

网友:
来看穿云的

网友:
同感,我的650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f550没有风的时候蛮好,有个3级左右的风 视频就开始有果冻了

网友A:
一样的、我的H4 680高速的时候有一点点
或者上升快、下降快也有、风大也有
这是云台的减震球问题

网友:
楼主是要精益求精,独孤求败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我的H4 680高速的时候有一点点
或者上升快、下降快也有、风大也有
这是云台的减震球问题

但是我用别的减震球会产生甩头…用这个已经是最好的状况了
特别是如果是阴天,则不管怎么飞都没事,让人非常不甘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别的减震球会产生甩头…用这个已经是最好的状况了
特别是如果是阴天,则不管怎么飞都没事,让人 ...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主的要求真是高啊

网友:
可能和你的摄像头关。

网友(2014-11-05):
果冻在哪?

网友:
这还叫果冻啊,我的都不忍看的,不知道怎么搞,H4590的机架,机架本身震动不小,静平衡没问题,螺钉也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配置 能飞这么高

网友:
什么配置啊 能飞这么高

网友(2015-01-07):
俺也想知道,什么配置啊 能飞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