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安装华科尔G3D云台

楼主(2014-09-22):
如题 安装肯定没问题 我想知道怎么控制俯仰 我的控是14SG

网友:
你是自己DIY吧,精灵2一般挂的是Gopro的相机

楼主:
我挂的事gopro 只是云台用g3d

网友:
我的云台俯仰也有问题

网友A:
据说Phantom2的飞控 使用其它遥控器也无法控制第3方云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Phantom2的飞控 使用其它遥控器也无法控制第3方云台的。

已经搞定 完全可以

网友A:
不是说用其它遥控器也映射不出通道来控制吗?我使用的是天9,应该怎么做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用其它遥控器也映射不出通道来控制吗?我使用的是天9,应该怎么做啊 ?[/ ...

不是我弄得 但是知道原理精灵内置16通发射。分一个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 完全可以

怎么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弄得 但是知道原理精灵内置16通发射。分一个通道就可以了

求指导

网友B:
也刚入了g3d,求接线指导

网友:
同求怎么接线~~

网友:
这样装重心会不会太靠前?
方便给个接线指南么

楼主: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咋接的 淘宝店老板一点一点教的 你们要是买新的 他肯定教你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咋接的 淘宝店老板一点一点教的 你们要是买新的 他肯定教你们

可以用到俯仰吗?最近想入云台的'但是原厂太贵了,楼主那个淘宝店买的

网友:
H3-3D和G-3D哪个更好呢?

楼主:
肯定h3好 g3d便宜

网友:
我也用 14sg 不过是别人帮设定的  自己还不会    围观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刚入了g3d,求接线指导

你好,请问这个怎么接线呢?

网友D:
我是精灵1挂G2D的 ,不插俯仰控制信号线的话云台控制板不会发出声音,插了后正常使用,但是会有斯斯的声音不知是为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这个怎么接线呢?

我装好了,接精灵只需要接电,然后pitch插在f2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好了,接精灵只需要接电,然后pitch插在f2输出就可以了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精灵如何F2输出 是用什么办法控制的呢?可以教下吗

网友:
求详细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好了,接精灵只需要接电,然后pitch插在f2输出就可以了

有没有图片,发张上来,或者加我qq:123866574,我想装G2D云台在精灵2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好了,接精灵只需要接电,然后pitch插在f2输出就可以了

请问你知道精灵2那8PIN引线的定义吗,我想看看那几根是控制俯仰角的

网友(2014-10-26):
华科尔3D云台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弄得 但是知道原理精灵内置16通发射。分一个通道就可以了

也想换这个云台,能私信介绍个卖家咨询下,能否用精灵原控控制俯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精灵1挂G2D的 ,不插俯仰控制信号线的话云台控制板不会发出声音,插了后正常使用,但是会有斯斯的声音 ...

你用精灵原控还是其它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用精灵原控还是其它控?

NAZA V1 现在好像有插没插都有声音了,不过正常使用就没去理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AZA V1 现在好像有插没插都有声音了,不过正常使用就没去理他了

那你的遥控呢?是精灵原机的还是其它?如果是原机的能控制俯仰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你的遥控呢?是精灵原机的还是其它?如果是原机的能控制俯仰么?

原装的是7通的啊可以俯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是7通的啊可以俯仰的。。。。

好的,我会考虑购买G3d云台,大江的修不起了,换吧

网友:
我想请教您一下,精灵2真的可以挂华科尔g3d云台吗?我之前也有类似的想法。如果能用g3d的话,能省一大笔钱。麻烦楼主告诉我一下吧。还有能不能俯仰啊?拜托了

楼主:
可以 分出俯仰线插入精灵的f2通道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分出俯仰线插入精灵的f2通道即可

其他的就不用设置了吗?

楼主:
其他什么都不需要

网友(2014-12-15):
lz 已加好友 请教安装啊

网友:
lz已加qq请教安装G3d啊

网友:
拍摄效果如何?

网友:
我也准备入华科尔3d云台,可是楼主怎么解决的较佳高度问题?云台不会打到地面吗

网友:
lz不愿意分享。。

网友:
我的接线没有问题,能使用,俯仰也ok,只是华科尔的云台连接件跟大疆不一样,怎么固定啊?我看你固定得挺好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好了,接精灵只需要接电,然后pitch插在f2输出就可以了

你是怎么挂上去的,用什么连接件?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14SG和精灵对频用的什么接收?精灵自带的接收还是FUTABA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