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10 神器的问题

楼主(2014-09-22):
一直用华科尔的D10 用着不错..最近买了个rx601接收 ...用来飞小四周..结果最近发现个神器的问题..就是飞完一块电池以后..pithc 推摇杆会导致yaw跟着一起动...而且这个情况我只有场外飞行的时候会有..回家接上电脑怎么都模拟不出这个情况...而且rx601 的yaw跟随动的情况比较大..原装接受比较小..我也没设置过混控..也都是固定翼模式..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个情况的模友..谁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还是买白色的1002吧 这个我飞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白色的1002吧 这个我飞没发现问题

擦..换控我是不打算了...只是想知道有没有也遇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回中不准,D10就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中不准,D10就这毛病

不是回中......我不推摇杆都在1500  但是我推pitch 的时候yaw就会跟着一起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回中......我不推摇杆都在1500  但是我推pitch 的时候yaw就会跟着一起变化..

刷回原厂固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回原厂固件看看

一直是原厂固件..从未改动..我发现这个问题是从有了rx601这个接收以后才出现的..不过一个接收机也不应该影响到另一个接收机啊..我的设置是两套模型里存着的啊

楼主:
看那节奏妥妥的混控了..但是又不是每次都混...**就外场飞会混..回家死活不混...这事要弄死我的节奏啊

网友C:
慢慢找,总会找到原因的,到时公布下什么原因。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找,总会找到原因的,到时公布下什么原因。
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是原厂固件..从未改动..我发现这个问题是从有了rx601这个接收以后才出现的..不过一个接收机也不应该 ...

这个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换控我是不打算了...只是想知道有没有也遇到这个问题的

换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擦..换控我是不打算了...只是想知道有没有也遇到这个问题的

我刚换了14sg 摇杆还没有D10灵活,我准备出了换一个白色D10

楼主:
不能俩接收机同时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换了14sg 摇杆还没有D10灵活,我准备出了换一个白色D10

我跟你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俩接收机同时出问题吧

老的1002我经常出问题,另外D10用的时候发射机天线不能直着,要横着,我是从14SG说明书里看到的

网友D:
刷回原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回原厂看看

一直是原厂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