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mc8 8*8卡车,数码舵机一上电就吱吱的响,正常吗?

楼主(2014-09-22):
网上买了个mc8 8*8卡车,老板帮我装好寄来,用的是XQ S4016D 20kg数码
舵机
一上电以后,
舵机
就吱吱的响,有时候甚至一个声部吱的连续响
我把车翻过来,没受力以后就不响了,但是左右转向,回正以后,依然会吱二声
再把车正过来,一受力,又开始吱吱的响,请问这样正常吗?
老板说数码的都是这样的,但是那声音真的很响,请问真的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模拟舵机是不响的..........数码舵机收到轻微的压力都会吱吱响,不响就就是假的数码了

网友B:
我的跟你一样,也响!

网友C(2014-12-01):
想是正常的

网友D:
多来几张照片

网友E:
正常,放心使用。只是那声音听着着实不舒服

网友F:
肯定是接收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G:
下那帮帮忙顶了

网友H: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I(2015-04-04):
数码的都是这样!老板没骗你

网友J:
朋友,你用的什么喇叭?电池是2S的还是3S的?

网友K(2015-10-04):
不应该呀,楼主已经动了方向,回中后还响。车子向前开了才不响的,这应该不正常的,数码舵机是没有完全回中才会响,动一点点方向完全回中后就不响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接收电路出问题了。
数码电机是这样的,舵机电路给舵机电机的电流是交直流电,说白了点流是一时有一时没的,所以电机就叽叽喳喳叫了

网友M:
即使方向回中了,舵机也不是一点力都不受了,数码舵机又比较爱出动静。

网友N:
车子原地转向,因为有重量压着,加轮胎的弹性,总是会有一点回中不到位。
数码舵机位置监控比模拟舵机灵敏,稍微的回中不到位都会驱使马达工作,所以精度佷高。
缺点也是一样,马达断续工作的叽叽喳喳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