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快拆桨夹?听说会飞桨,不太可靠,真的假的?

楼主(2014-09-22):
谁用过快拆桨夹?听说会飞桨,不太可靠,真的假的?飞越960   16寸碳桨

网友A:
我也是在迟疑,到底是快拆桨座还是折叠桨好,从价格考虑,肯定是桨座够便宜就60块搞定,折叠桨最便宜的都得200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在迟疑,到底是快拆桨座还是折叠桨好,从价格考虑,肯定是桨座够便宜就60块搞定,折叠桨最便宜的都得 ...

其实桨价格倒是无所谓,贵不了几个钱,主要是怕不安全,比如固定桨提升力是5KG,用折叠桨会不会只能提4KG,或者说抖动大,固定桨,除了价格以外,肯定有它的优势,不然早被折叠桨淘汰了,但是用快拆座,又有模友说可能会脱落,不安全,信息好混乱,我都头晕了

网友:
身边有兄弟飞桨了,竹蜻蜓了,结果当然喜闻乐见;  我本人用快装半年多,运气一直还行。
注:15寸碳桨。

网友:
快拆桨都有正反牙的,只要你别把牙搞错了是不会飞的

网友:
没飞过,13寸

网友B:
快拆桨座不错,但是不适合剧烈动作,在电机加速时,会越旋越紧,但是突然关油门的话,越大的桨的惯性越大,电机如果突然降速,飞桨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拆桨座不错,但是不适合剧烈动作,在电机加速时,会越旋越紧,但是突然关油门的话,越大的桨的惯性越大, ...

嗯,我也担心这个,所以自锁的桨也不一定安全

网友:
我在用快拆,15寸桨,装的时候稍微用点力拧紧,也暴力飞过,目前人品还行,没飞过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拆桨座不错,但是不适合剧烈动作,在电机加速时,会越旋越紧,但是突然关油门的话,越大的桨的惯性越大, ...

那也就是说,老老实实用螺丝拧,是最安全的咯

网友:
应该不会吧,都是有正反的嘛

网友C:
自紧桨确实有可能飞桨,但这要求电调的响应性能很高,在电机突然减速时,桨由于惯性作用力大于自紧的摩擦力,就会松动。但这可能性太低了,用FOC的电调,而在设计电调时把响应速度调到很高,才可能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紧桨确实有可能飞桨,但这要求电调的响应性能很高,在电机突然减速时,桨由于惯性作用力大于自紧的摩擦力 ...

那么也就是说,飞桨只可能产生在骤停、故障、降落的时候发生,一般大的多轴,960以上的桨,一般不会飞,因为除非出现骤停或者故障,否则电调响应速度不可能造成飞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也就是说,飞桨只可能产生在骤停、故障、降落的时候发生,一般大的多轴,960以上的桨,一般不会飞, ...

是这样的,伤不到人,因为就往上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