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悟空无故失控问题,请大疆技术帮忙看看

楼主(2014-09-22):
情况描述:在一个飞了不知道几十个起落的地点,第一块电池总共起降两次都没问题,然后没有断电,让云台手学习使用云台,没注意看飞机,不久看到了IOSD数据时候,已经显示FS,并且指示灯闪蓝灯
飞控失控历史:很久之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不过把遥控从T8FG换成T10CG就好了,接收机都是使用的R6208SB,这样正常飞行了半年

尝试解决方法:首先找到了IOSD的保存数据,发现一些异常情况,但是不能肯定,数据有保存,需要的摩友可以给大家一起参考;然后同一个6208更换遥控器,依旧通电自检不久,显示失控蓝灯,更换遥控和接收,问题依旧
请大家多多帮忙,多多指教,请大疆技术解决问题
数据传不上来,需要数据请加371015094,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加我QQ 2355613417,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加我QQ 2355613417,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已加,请查看信息,给您发去数据

网友B:
有没有在调参里确认调参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在调参里确认调参正常否?

在软件里看了,正常不久,就失控了,显示失控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软件里看了,正常不久,就失控了,显示失控保护

那就要调整参数,直至正常不跳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调整参数,直至正常不跳为止!

不是参数问题吧,还有也不是跳的问题,直接是失控

楼主:
大家帮帮忙

楼主:
我亲爱的大疆技术,你们能不能快些帮我分析完数据呢

网友C:
去掉图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图传试试?

嗯嗯,后期测试的时候,只给飞控和电机电调通电了,图传云台osd都没通电,但是问题还存在

网友:
个人感觉起飞后再次起飞的话,原则上最好断电一次,比如更换电池。有几次起飞后发现没插BB响,立马降落不断电再起飞,姿态就很不好,几乎是斜着侧歪,这时如果收油就必倒,加大油门才能正常。由此推理,连续两次不断电起飞,飞控是有些搞不清楚的问题。

网友:
dji 所谓的技术支持 完全是形同虚设  难的问题解决不了~~~~能解决的问题我自己都能解决,最会的一招就是忽悠你把飞机整机邮寄回去 然后再慢慢用刀切~~~~现在的DJI 已经不是当年DJI 了~~~~我对DJI 的好感也止步于S900  .以后也就只敢买DJI 的飞控了,整机什么的 还是算了。还想多活几年!

网友:
说我是黑的 可以搜索我以前的帖子,看看我是如何从一个江粉变为一个江黑的~